lpc1788串口问题

楼主(2013-10-29):
lpc1788芯片,usart0和usart2串行口我都调通了,同样内容的初始化和中断处理程序,USART1接口始终不能响应中断,不知道原因在哪?USART1和USART0的初始化需要不通配置么?请您指点 !中断函数格式是一样的端口初始化如下:
           UART_ConfigStructInit(&UARTConfigStruct);        //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
        UART_Init(Z_UART0, &UARTConfigStruct);        //端口初始化
        UART_FIFOConfigStructInit(&UARTFIFOConfigStruct);        //fifoDMA模式、等级、rxbuf、txbuf
        UART_FIFOConfig(Z_UART0, &UARTFIFOConfigStruct);        //为所选择的USART外设选择fifo
        UART_TxCmd(Z_UART0, ENABLE);
        UART_IntConfig(Z_UART0, UART_INTCFG_RBR, ENABLE);        //指定中断标志
        UART_IntConfig(Z_UART0, UART_INTCFG_RLS, ENABLE);

        UART_ConfigStructInit(&UARTConfigStruct);        //波特率、数据位、校验方式、停止位
        UART_Init(Z_UART1, &UARTConfigStruct);        //端口初始化
        UART_FIFOConfigStructInit(&UARTFIFOConfigStruct);        //fifoDMA模式、等级、rxbuf、txbuf
        UART_FIFOConfig(Z_UART1, &UARTFIFOConfigStruct);        //为所选择的USART外设选择fifo
        UART_TxCmd(Z_UART1, ENABLE);
        UART_IntConfig(Z_UART1, UART_INTCFG_RBR, ENABLE);        //指定中断标志
        UART_IntConfig(Z_UART1, UART_INTCFG_RLS, ENABLE);

楼主:
有人调通USART1接口么?能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2019-06-27):
示例代码直接用啊,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例代码直接用啊,没问题的

13年的帖子,你现在回答,6年了,小孩都会打酱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