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的小问题,问一下各位坛友

楼主(2013-10-29):
基本功能我能理解,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后面都要加一个“\”,而且  代码不长,为什么还要分行呢?,而且注释行后面也加了一个“\”,求各位坛友赐教。

网友A:
"\" 就是连接两行的意思么。

网友:
应该是表示上下两行的连接,这个符号在代码较长的时候用来分行用的,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楼上均为正解.

网友B:
多行宏定义使用“\”来做连接符

网友C:
宏的结尾是换行符,如果不加\,第二行的东西就不是这个宏里面的了

网友:
“而且  代码不长”
是不长,才3行。

网友D:
宏定义的时候,是要用到\的,你一个宏不能写在两行啊,\起连接作用

网友:
代码是不够长,但是你没觉得这样清晰明了么?一个特别直观的例子,win32编程,那个CreateWindows,大概是是这个名字吧,里面好多参数,也能在一两行搞定,但是它每个参数一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就是连接两行的意思么。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行宏定义使用“\”来做连接符

多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宏的结尾是换行符,如果不加\,第二行的东西就不是这个宏里面的了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宏定义的时候,是要用到\的,你一个宏不能写在两行啊,\起连接作用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的结尾是换行符,如果不加\,第二行的东西就不是这个宏里面的了

说得太对了,宏的结尾是换行符!!
如果用 “\” 连接两行,特别要注意, “\” 后面不能有换行符。

网友:
学习了 昨天也不明白呢

网友:
#define __EI() { __asm("cli"); }
中间被“/* */”内容分开了

网友:
代码易读

网友:
续行符,当宏定义一行写不下时,必须用续行符,并且续行符后面不能再接其他字符

网友:
“\“ 意思是说:虽然他们不住在同一屋檐下,但他们是一家!

就是:它们实际是在同一行上!

网友(2014-08-11):
这个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
连接符,这样看着有层次感,
很多的专业码工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 是起连接符的作用

网友:
分行用的,用来连接上下两行,尤其是两行之间添加有注释的情况

网友:
一行写不完时换行用的。这样写相当于写在一行。

网友:
学习了~~~之前还真不知道的

网友:
是啊,续行\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预处理指令写成多行要用“\”续行

网友:
我知道Keil MDK中 \ 起连接两行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和编译器有关。在IAR中是不是也一样的?

网友:
连接两行
好像有个版本的MDK这样用的时候,\签名不能有空格,要紧挨这些,害我找了好久

网友:
续行符
代码看起来更爽

网友:
宏里面有用吧~  函数里面没用吧

网友:
C的基础哦, 平时少用,往往就忽视啦

网友:
一行多长才不长啊

网友:
"\" 是续行符

网友:
那个是连接符

网友:
在预定义中,斜杠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好吧,续行符……顺便赚飞币

楼主:
各位大哥,求别回复了,我已经知道了,别在我这刷了

网友:
一开始看到,想想 续行符。后来看看日期 13年的,再后来看看楼主回复  我笑了  好搞笑!

网友(2014-12-22):
连接两行的意思

网友:
连接两行的意思,还有楼主使用的应该是 ads1.2 ?

网友:
6楼正解。用宏定义时经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的结尾是换行符,如果不加\,第二行的东西就不是这个宏里面的了

好像不光是宏定义这样吧,

网友:
连接上下行

网友:
为了代码清晰易读,连接符是不错的选择,一行不要太长更好阅读

楼主:
已经无力吐槽了,各位大神,别再回我的帖子了,我知道错了。

网友:
续行符,有时候函数的参数多了,我也会这么用,一个方便做注释,一个容易看。做一些逻辑判断的时候也会使用,清晰易看

网友:
嗯 楼上都是正解 代码或是注释长了 一行表示不了 就用这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