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电源芯片 LDO型

楼主(2013-10-29):
       1 LDO型电压芯片,输入为5V,输出为3.7~3.9V都可以!可以通过外接电阻改变输出的电压最好!
     2 输出的电流最大值0.8A即可!
     3 贴片封装!

网友:
ADI TI等半导体官网找找看的,可以通过参数选型的

网友:
著名的1117

网友:
典型电路图

网友:
只说了贴片,具体大小没要求么- -

网友:
丢,两个IN4007(贴片M7)串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