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29):
这个电路中的mos管我觉得不对劲
S和D是不是接反了哦

网友A:
不反,这是个防反接电路,场管导通后DS直接导通,没有方向。

电压从左边进去能从右边基本无损耗出来(场管导通后电阻0.0x欧姆,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反,这是个防反接电路,场管导通后DS直接导通,没有方向。

电压从左边进去能从右边基本无损耗出来(场管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