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宏只定义了一个形参,为什么可以传两个实参?

楼主(2013-10-29):
图中 #define PORT_PIN_SET(pinspec)   为何可以传入B,3  ?

网友:
对于顶层宏 B,3 就是一个形参~

网友:
这个形参被传递给 连个子宏~

网友:
你把宏看作一个指定字符的替代。所以你把这个你要的参数替代到里面展开就可以了。这个里面涉及到两次替换。你从上面开始替换就简单点。

楼主:
因为在一些c书中没有找到对该宏的描述,加上在合泰单片机上编译不过。让我以为不是标准c支持的宏了。

楼主:
有了这个宏的支持确实是对跨平台的io移植方便了很多。基本上只要改一点点了

网友(2015-11-05):
这个写法太高明了,已经分享给我的同事,同时帮顶。

网友A:
avr的那本书吧,已经用在代码里了

网友:
看明白了,但是在IAR里面一直提示语法错误
楼上的几位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实现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vr的那本书吧,已经用在代码里了

哪本书,我想看

网友:
没看明白,再讲一下,

网友A:
邵子阳,单片机应用专题讲解,你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邵子阳,单片机应用专题讲解,你搜下

三克油

网友B(2020-10-13):
这个宏的使用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入的是B, 怎么最后变成DDRB 或者 PORTB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宏的使用有一点不太明白,输入的是B, 怎么最后变成DDRB 或者 PORTB 了? ...

应该是漏掉这个定义
#define UTIL_CONCAT_EXPANDED(a, b)           a ## 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漏掉这个定义
#define UTIL_CONCAT_EXPANDED(a, b)           a ## b

哦,那这样就理解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