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C51写个电流和电压检测控制电路

楼主(2013-10-29):
大家好,怎么用C51写个电流和电压检测控制电路,请大家给点想法和见意,谢谢。

网友:
普通的51不带AD,要么外接AD,要么找带AD的51

网友(2014-06-04):
这要求太那个了啥了吧。什么都没提。想帮也没法帮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单片机是带ADC功能的,如果没有则需要增加专用的ADC芯片。
1)如果测量是直流的量:电压就用电阻分压,比如0-50V,单片机是0-5V,那么你就是选择电阻分压缩小10倍,然后用单片机ADC转换成数字量,在根据你的分压比反算出电压值。电流则是:电流作用在电阻上可以分压的原理,即欧姆定理,U=I*R。一般这个电阻的阻值会很小,产生的电压也会很小,故需要使用放大器进行放大,比如:电阻0。1R,电流最大10A,那么在电阻上会产生1V的电压,就是说从0-10A所产生的电压为0-1V,单片机采样电压为0-5V,那么就需要把这个电压放大5倍才能产生0-5V的电压。最后就要通过转换后的ADC值进行处理。
2)如果是交流,就需要把电压和电流转换成直流,然后按照直流的测量方法进行测量。

楼主:
解释都很全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