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0的PWM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3-10-30):
我用的K10,想在PA4输出,即FTM0_CH1,程序如下,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
示波器没有看到信号,初始化完了,还需要做什么工作吗?谢谢指点

void PWM_Init( void )
{
  PORTA_PCR4 = PORT_PCR_MUX(4);     // 设置引脚A4引脚为FTM0_CH3功能
  SIM_SCGC6 |= SIM_SCGC6_FTM0_MASK; //使能FTM0时钟
  FTM0_MODE |= FTM_MODE_WPDIS_MASK; //写保护禁止

  //设置通道0,工作在左边沿对其PWM模式//MSB=1,ELSB:ELSA=10
  FTM0_C1SC |= FTM_CnSC_ELSB_MASK;//ELSB=1,ELSA=0,左对齐,先高后低
  FTM0_C1SC &= ~FTM_CnSC_ELSA_MASK;
  FTM0_C1SC |= FTM_CnSC_MSB_MASK;//MSB=1,模式选择边沿对齐
  FTM0_SC = 0x0c;//中断禁止,时钟源来自总线时钟48MHz,16分频后得到3MHz,CLKS=01,PS=100,CPWMS=0,递增计数
  FTM0_MODE &= ~1;//FTM0使能
  FTM0_OUTMASK = ~0x02;//通道1输出,屏蔽其它通道
  FTM0_QDCTRL &= ~FTM_QDCTRL_QUADEN_MASK;//禁止正交解码模式
  FTM0_COMBINE = 0;//DECAPEN=0,双边沿捕捉禁止,COMBINE=0,不级联
  FTM0_CNTIN = 0;//FTM0计数器初始值为0
  FTM0_MOD = 29999;//结束值,周期为(MOD-CNTIN+1)*时钟周期=10ms
  FTM0_C1V = 14999;//高电平5ms
  FTM0_CNT = 0;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2014-01-02):
很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同时也希望楼主以后解决了问题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样便于后来的朋友学习。

网友:
K10的PWM性能如何啊?
和TI的C2000比较怎样?
SVPWM能否胜任?
持续关注K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同时也希望楼主以后解决了问题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样便于后来的朋 ...

K10的PWM性能如何啊?
和TI的C2000比较怎样?
SVPWM能否胜任?
持续关注K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兴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同时也希望楼主以后解决了问题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样便于后来的朋 ...

管脚功能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10的PWM性能如何啊?
和TI的C2000比较怎样?
SVPWM能否胜任?

没有用过C2000的pwm,还不能回答您的问题,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10的PWM性能如何啊?
和TI的C2000比较怎样?
SVPWM能否胜任?

您好,K10是可以做SVPWM的,K10的FTM模块的就可以实现,具体您可以查看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
另外,这里我给您几篇应用笔记,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K10是可以做SVPWM的,K10的FTM模块的就可以实现,具体您可以查看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
另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