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arrior调试时碰到超多不爽(已解决)

楼主(2013-10-30):
使用CodeWarrior,芯片是MC9S08MM128CLH。程序下载完成后,全速运行,Command窗口中提示Trigger A occurred,这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这个调试工具很不好用:调试的时候是打开另一个软件;而且Source窗口中同一时间只能打开一个源文件,每次要打开另一个源文件都要到菜单中去找。支持的断点数量太少(相对于J-Link来讲)。而且程序在断点处停下来之后,需要先将该断点禁能,程序才能往下走。
哎,用这样的开发工具真是恼火。

网友:
没用过,一直用KEIL和IAR

网友A(2014-01-02):
你使用的是CodeWarrior6.3吗?建议改用CodeWarrior10.5. 你说的这些问题, CodeWarrior6.3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使用的是CodeWarrior6.3吗?建议改用CodeWarrior10.5. 你说的这些问题, CodeWarrior6.3是存在的. ...

如果改用CodeWarrior10.5,之前买的License还有效吗?

网友:
如果你新建个工程不出错但只有在某个工程出错. 通常是软件的原因
建议检查:
1.        unmapped interrupt vectors or non-serviced irq is enabled or incorrect ISR vector number is used. The illegal breakpoint error often happens when the MCU is getting lost and executes dummy code. If this happens whenever you enable your interrupt, check that the interrupt vector has been correctly initialized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f the interrupt vector is left blank (0xFFFF)  this could be the cause of the problem.
2.        watchdogs: this might be a COP reset, check that  the watchog, if enabled, is being fed correctly. Also please check that the stack is not overflowing.
3.        bad SW approach to RAM, e.g. some buffer overflows, STACK overflow…
4.        code optimization by CW may cause the JMP to non-defined program memory address and PC lost way.
5.        Uncorrect debugger settings :
In the debugger window, please click on "File" -- "Configuration" --"Load"  Verify that the check boxes Automatically erase and program into Flash is checked Verify memory image is unchecked Run after successful load is checked stop at function is checked and textbox indicates the name of your main function.
6.        Few customer met this error due to no function called main or wrong device selected.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改用CodeWarrior10.5,之前买的License还有效吗?

CodeWarrior 6.3 的license 不能用在CodeWarrior 10.5上。如果你已经购买了CodeWarrior套件的话,可以从网上下载CodeWarrior for MCU 的 license, 登陆 Freescale网站,点击Software Licensing, 网页会显示你注册过的CodeWarrior套件,然后就可以下载套件中的所有licens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