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M 4K*16 相当于准8K?

楼主(2013-10-30):
昨天有某品牌MCU的推广人员过来推新的芯片,说到ROM大小时,说他们的ROM是4K*16,是准8K,相当于其他厂家8K的空间。

当时问,是不是说 4K*16 的ROM可以放 8K 的代码,他们说是。但还是比较疑惑。

网友:
貌似DSP的容量标注就是多少K*16bit

网友:
是的,16位宽。

网友A:
他的说法没错但是没很大的实际意义,所以实际上没那家公司拿这个出来说事的。
真相应该是:
它rom是16bit得没错,但它编译后一条指令和后面的数据一共占用16bit(可能没有16bit,依据指令数量或PC长度不同),这就是一般IC厂商都标1Kx16bit而不是标2Kx8bit的原因。
从这点上来说,如果另一家IC是1Kx14bit的,编译后一条指令也是14bit的。从这方面来讲他们容量是一样的。
举例说明:

这个IC是14bit的rom,PC地址长度10bit

从指令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前四位是指令标识,后面是跳转的地址也就是PC的长度。对同一条跳转指令来说16bitrom和14bitrom存储效果是一样的。
当然如果ROM空间大,需要的PC地址长,那14bit就不行了。

但他说的准8bit的优点只有在你定义const数据的时候有时才能体现出来吧。

个人见解,有问题请指正。

网友:
这样标,可以认为支持4K条16位长度的指令

网友:
我觉得是架构不同,造成理解不同,人家的ROM是16位,人家的一条指令只要一行ROM就可以装下,而像51的,ROM是8位的,一条指令是要几行的ROM来装的

网友:
从容量的角度看4K×16bit=8K,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不是准8K,当然也看出来了,它的位宽是16位的。

网友:
就是8K。 当你存数据的时候,就是8K字节。

网友:
16位宽读flash更快,avr也是16位宽的,
8k

网友:
向各位学习一下,原来如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说法没错但是没很大的实际意义,所以实际上没那家公司拿这个出来说事的。
真相应该是:
它rom是16bit得 ...

谢谢,我的理解是,可以存8K Byte的数据,但不是指令

网友:
其实就是8K字节啊(人家喜欢这么叫),不要纠结
至于指令系统的效率这么样还要具体分析
有的ARM还32位指令呢,也没有看他标成xxK ×32bit

网友:
真8k, 不含糊.

stm8就是32位指令宽度的. 但说容量都说字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