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08LL16 的复位脚和调试脚想复用有什么资料(已解决)

楼主(2013-10-30):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参考手册了,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PE生成,这个功能PE中是可以直接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参考手册了,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PE生成,这个功能PE中是可以直接设置的。 ...

谢谢,我的意思是问是否有专门对这些使用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参考手册了,不过也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PE生成,这个功能PE中是可以直接设置的。 ...

谢谢,我的意思是问是否有这些类似的专门介绍的文档

网友(2014-01-02):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问是否有这些类似的专门介绍的文档

没有这种的专门文档,通过PE来设置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