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如何使用PDB、ADC、DMA进行多通道的触发采集?

楼主(2013-10-30):
ADC0和ADC1分别只能配置A转换通道硬件触发和B转换通道的硬件触发,用PIT触发PDB来触发ADC0和1,最多只能实现2通道的无CPU干预采集,如何实现4通道的CPU无干预采集?

网友:
可以利用PDB拥有两路触发ADC的通道,每通道具有两个预触发寄存器,实现4通道分别采样模拟信号。楼主可以参考TWR-K60D100的例子程序中的ADC_demo例程。
下载链接: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100M&tid=m32TWR

网友:
刚刚看了一个lpld的库  有个文件就是这样配的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