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电调是如何识别pwm脉宽的,有示例程序吗

楼主(2013-10-30):
求问下,电调是如何识别pwm脉宽的,有示例程序吗? 2.4G 接收器 控制端 pwm 55hz %8-%11 左右变化,这个脉宽电调中是如何识别的?用51如何识别?

网友A:
pwm输入捕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输入捕获

如何捕获的?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PWM高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导通,低的时候为关断,调节导通和关断的时间就可以输出不同的平均功率进而获得不同的速度,不知道这样说可不可以,还请他人指教

网友:
电调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四轴飞行里有写电调的帖子,是否可以简化下,把读取pwm部分代码用51程序贴上来

网友:
额   这个我也不懂 进来关注一下

网友B:
你要自己做电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自己做电调么

先看下,pwm读取部分,之后再说

网友C:
输入捕获+中断。
或者IO外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捕获+中断。
或者IO外部中断。

具体代码是怎么样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代码是怎么样呀

51不适合做电调,运算速度太慢了。
没有51的代码。

网友:
进来关注一下,感觉51真的好慢,换其他的吧~

楼主:
顶一下,看谁有会的

网友D:
是C8051F系列的MCU吗,使用的是PCA计数器阵列,采用中断方式,比如脉冲正跳变触发中断,进中断后读取PCA计数器阵列的计数值,此值即为脉冲的宽度,当然是要做转换处理的,希望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中断加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C8051F系列的MCU吗,使用的是PCA计数器阵列,采用中断方式,比如脉冲正跳变触发中断,进中断后读取PCA计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682-1-1.html
是stc的,这样写对吗,读到的值如换算成0-1000的比例呢

网友:
这部分一直没太懂

网友:
51有的单片机没有硬件捕获功能,不好办,如果PWM频率慢的话,可以用中断软件处理

像ARM单片机定时器都有硬件捕获功能,也有PWM输出功能

网友:
看了你的程序,应该差不多的吧,你可以去实际检验下是否正确就知道了,比如找个标准脉冲源,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让你的片子来测量这个脉冲,看测量到得脉冲和你给的脉冲参数是否一致,就可判断出是否正确了,当然如果没有专门的脉冲发生器,就用单片机写个方波程序用示波器和你的MCU同时检测,看是否读数一致

网友:
另外,看了你的STC的那个程序,这个和标准的8051测量外部脉冲宽度和频率的方法是一样的,其实这个应用我也没有专门去做过程序,但我经常搞电机速度检测,检测的是光电编码器的输出信号,也是靠检测脉冲频率来测量速度的,和你这个的程序上的要求很接近的,都是检测外部脉冲,只不过你这个是要检测脉冲宽度,但其实稍微转换一下,一样能实现,看了你的STC程序,用的是外部INT0中断来检测脉冲宽度,这个方法当然也可以,但如果STC内部有专门的定时器捕获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D:
个人知识和能力有限,说的不对的地方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知识和能力有限,说的不对的地方多包涵

调成功了,是这个样子,在问一个简单的问题,N沟道mos场效应管应如何用,我想把它做开关,应该如何接呢,无论如何都是导通的

网友D:
场管的用法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场管的用法之一

G就是有螺丝孔的那个吗,G的高低电平控制DS导通?是用的IRF540N,DS两端接上电机就转,G为接地是,转的快一些,G不接地是转的慢一些,无论如何都不停,这如何处理?

网友D:
这是场管的管脚分布,基本上所有的场管都是这样分布管脚的,G是控制极,和单片机端相连,上面的图里已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场管的管脚分布,基本上所有的场管都是这样分布管脚的,G是控制极,和单片机端相连,上面的图里已说的 ...

按数据手册的接法,D接一个电机连着15v,source接地 gate控制,无论gate高低,都是导通的,而且数满功率导通,要丧失学习电子的信心了

网友:
那就是场管坏了呗,这个很正常的,场管怕静电,换个试试呗

网友D:
别着急,慢慢来的,我有过调一个程序的BUG,连续有三个晚上弄到2点才睡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着急,慢慢来的,我有过调一个程序的BUG,连续有三个晚上弄到2点才睡觉的 ...

原来是这样调了10个,有四个是坏的,如果只是用高电平控制,防止无法立刻停下来,除了在GS之间接电阻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能保证场管是好的,电路也接对了,那么一般可以不接什么电阻也是可以的,能很好的控制管子的开通和关闭,多看电路,另外对于场管的话,有专门的场管驱动芯片,型号有很多,你可以去看看资料

网友(2014-03-12):
刚看到个悬赏2莫元的,还是楼主给力

网友(2015-03-25):
引用 网友C:
51不适合做电调,运算速度太慢了。
没有51的代码。

好赢的电调不少都是51写的  你说51不合适……这有点过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