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示波器

楼主(2013-10-30):
价格范围在1500到2500左右,100M宽带,最好能带512K以上采样点存储,双通道就ok,最重要,耐用,哈。老的示波器坏掉咯,先谢谢各位

网友A:
如果考虑二手的,那么推荐HP5464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二手的,那么推荐HP54645A

恩,谢了 不过老板要新的,二手的也不好买。之前那个普源的ds5102ME,那个按键板坏了,可调电阻貌似一直会自动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