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9S08MM128内部温度传感器测环境温度的疑惑

楼主(2013-10-30):
使用MC9S08MM128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环境温度到到43℃(室温28℃),用手摸芯片,感觉肯定没有43℃。
又将其放入冰箱冷冻区,约5分钟左右温度降到29℃左右。
对温度传感器做AD转换用的参考电压是内部参考电压。
感觉测得的这个温度太离谱了。求指教。

楼主:
将参考电压换成外部参考电压,测得的温度为37℃左右(室温约为28℃)

网友A:
芯片的发热对测量结构影响还是很大的,个人感觉这种内置式的传感器主要是用来做低功耗控制和芯片保护的,测量环境温度不能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的发热对测量结构影响还是很大的,个人感觉这种内置式的传感器主要是用来做低功耗控制和芯片保护的,测 ...

有道理。

网友B:
请问一下你是使用什么做为参考源来测试温度的? 是使用内部的bandga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是使用什么做为参考源来测试温度的? 是使用内部的bandgap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用内部的bandgap做参考源,但发现测得的温度与环境温度偏差较大。后来改用外部参考源,测得的温度与环境温度偏差较小。
内部参考源使用的是默认的1.15V电压,没有做调整。(但也没有实测过内部参考源是否真的是1.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