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端口映射外网访问局域网本机web服务的问题~

楼主(2013-10-30):
   我在局域网内本机搭建了一个web网站,http://127.0.0.1 可以正常访问,现在安装了花生壳,假设虚拟网址是 aaa.gicp.net

现在我在路由器里面像下图所示做了端口映射,为什么外网还是不能访问本机web网站呢?

我试了在路由器里面开了另外一个端口,用tcp/ip助手都可以连接 aaa.gicp.net下的server软件,证明花生壳映射,端口映射都是好的呀?

网友:
你的IP没有80端口使用权限 使用其他端口吧

网友:
把webserver的端口改成8080或81测试一下(路由里面相应地更新)。

网友:
ADSL 的80端口很早就禁用了。换其它端口吧。http://aaa.gicp.net:8001 之类的。

楼主:
我把网站端口挪到8800,也打不开呀~  http://aaa.gicp.net:8800   8800已经在路由器做了映射,在管理工具/internet信息服务/默认网站里面把端口号改为了8800,还是不行啊~

另外即使这样可以,也不方便啊~没见别人在后面要加端口号的~

网友:
先用IP测试下吧, 为啥大家总把port mapping和ddns混为一谈呢

网友:
在路由器上端口映射不是万能的,前提是你的路由器WAN口的地址本身是公网IP。

一般情况下用ADSL连接的网络,路由器wan口是公网的。如果你使用的网络是某某宽带提供的,给你介入一根网线,然后可以通过建立宽带连接上网的那种,很有可能不是公网的。

楼主:
后来在本地连接\高级\设置\例外里面添加了80端口以后可以外网访问了~   有点意外

网友:
可能用得上,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