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高速存储数据和处理问题

楼主(2013-10-30):
     小弟刚学FPGA不久,最近尝试在做FPGA前置通道数据采集的一个东西,每次将AD过来的200M频率的8位数据转为RAM的地址,然后读取该地址下原数据值进行加1后再写到该地址。比如:AD进来数据为FF,则读取RAM地址为255的数据,假设此地址下数据为1,然后进行+1处理,则为2,然后再写入地址255。
     现在存在疑惑主要是:RAM速率最高也就250M,但是读取一次数据再写一次数据就得最少两个时钟(貌似一般用直接建立的RAM其地址还需要一个时钟进行锁存),此时如果要做到实时处理,RAM输入时钟就得400M,没法实现啊,求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8bit变16bit

网友:
双端口ram,处理好读写冲突

网友:
进来的数据是突发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设计FIFO
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是把8bit组合成16或者32比特位一起送进去
如果能改方案的话,上两片ram吧

网友:
这个有办法做,

网友:
楼主是要做直方图统计吧,用流水线方式,第一拍读该地址数据,第二拍进行加1操作同时重新写进RAM,但要注意要预判断,不能同时读写同一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