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v210功耗问题

楼主(2013-10-30):
最近学做cortex_a8,设计电源的时候要考虑功耗。s5v210有多个电源,但是找不到每个电源的最大电流,哪位指导下,功耗参数在datasheet的哪一页?

网友A:
4412也是有很多路,不同的电源在电流上有个指标,在datasheet的电气特性中可以找到的;210应该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12也是有很多路,不同的电源在电流上有个指标,在datasheet的电气特性中可以找到的;210应该也是如此 ...

恩,在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