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fighter无法下载

楼主(2013-10-30):
avr fighter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
搞了好几天了,求各位大侠解答啊
我用的是mega16

网友A:
驱动没装?排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排线损坏?

我都装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装了啊

99%是驱动问题,我以前用到过,跟别的驱动有冲突,比如飞思卡尔的BDM驱动。。。。。

网友B:
用软件压缩包里面的驱动,现在手动更新驱动吧

楼主:
驱动搞好了,好像芯片锁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软件压缩包里面的驱动,现在手动更新驱动吧

现在驱动好了,芯片锁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是驱动问题,我以前用到过,跟别的驱动有冲突,比如飞思卡尔的BDM驱动。。。。。 ...

谢谢你的解答,我搞好了

网友(2014-12-01):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我搞好了

怎么搞得。莫名其妙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