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是1N6CJ的IC具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10-31):
我有一个板子,上面有一个SOT23-5封装的小芯片,输入电压5V,可以升压到9V .丝印是1N6CJ,请问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DC-DC
根据所要参数找就可以了吧,不过定丝印一样.因为很多厂家订IC会要求印自己的编号

楼主(2013-12-16):
我最后用了XR2203,可以升到26V,够用了。封装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