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了一个单片机的问题,觉得很奇葩,进来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3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define  KEY_BOARD P2
u8 SenData,Flag;
u8 key_scan()
{
    u8 KEY_VALUE;
        u8 KEY;
    u8 mark = 1;
    KEY_BOARD = 0xf7;
    if(0xf0 != (KEY = KEY_BOARD&0xf0) && mark)
    {
                put_s("key1 is ok!");
                put_char('\n');
        mark = 0;
        switch (KEY)
                {
            case 0x70:
                KEY_VALUE = 0x10;       //一行一列
                break;
            case 0xb0:
                KEY_VALUE = 0x11;       //二行一列
                break;
            case 0xd0:
                KEY_VALUE = 0x12;       //三行一列
                break;
            case 0xe0:
                KEY_VALUE = 0x13;       //四行一列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KEY_BOARD = 0xfb;
    if(0xf0 != (KEY = KEY_BOARD&0xf0) && mark)
    {
                put_s("key2 is ok!");
                put_char('\n');
        mark = 0;
        switch (KEY)
                {
            case 0x70:
                KEY_VALUE = 0x14;       //一行二列
                break;
            case 0xb0:
                KEY_VALUE = 0x15;       //二行二列
                break;
            case 0xd0:
                KEY_VALUE = 0x16;       //三行二列
                break;
            case 0xe0:
                KEY_VALUE = 0x17;       //四行二列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KEY_BOARD = 0xfd;
    if(0xf0 != (KEY = KEY_BOARD&0xf0) && mark)
    {
                put_s("key3 is ok!");
                put_char('\n');
        mark = 0;
        switch (KEY)
                {
            case 0x70:
                KEY_VALUE = 0x18;       //一行二列
                break;
            case 0xb0:
                KEY_VALUE = 0x19;       //二行二列
                break;
            case 0xd0:
                KEY_VALUE = 0x1a;       //三行二列
                break;
            case 0xe0:
                KEY_VALUE = 0x1b;       //四行二列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KEY_BOARD = 0xfe;
    if((0xf0 != (KEY = KEY_BOARD&0xf0)) && mark)
    {
                put_s("key4 is ok!");
                put_char('\n');
        mark = 0;
        switch (KEY)
                {
            case 0x70:
                KEY_VALUE = 0x1c;       //一行二列
                break;
            case 0xb0:
                KEY_VALUE = 0x1d;       //二行二列
                break;
            case 0xd0:
                KEY_VALUE = 0x1e;       //三行二列
                break;
            case 0xe0:
                KEY_VALUE = 0x1f;       //四行二列
                break;
                }
                    return KEY_VALUE;
    }

    return KEY_VALUE;
}

void delay()
{
        u16 i,j;
        for(i=0;i<2000;i++)
        {
                for(j=0;j<100;j++);

        }

}

/*********************************
*函数名:tranlate
*函数功能:将十进制转换成
*
*********************************/
void tranlate(int a,char *ftable)
{
    char table[5],num=5,fnum=0,hh=0;
    while(num--)
    {
        table[num]=a%10+'0';
        a=a/10;
    }
    for (num=0;num<5;num++)
    {
        if((table[num]!='0')||hh)
        {
            *(ftable+fnum)=table[num];
            fnum++;
            hh=1;
        }
    }
    *(ftable+fnum)='\0';
}

void main()
   {
                   u8 key_pan;
                char fuck[20];
                Bps_Init(9600);         //设置串口为9600波特率
                EA   = 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key_pan = key_scan();
             if(( key_pan &0xf0) !=  0)
             {
                 delay();
                 key_pan = key_scan();
                 if(0 != (key_pan & 0xf0))
                 {
                                         tranlate(key_pan,fuck);
                                        put_s(fuck);
                                        put_char('\n');
                                        put_s("key is ok!");
                                        put_char('\n');

                 }
             }
                         delay();
                         put_s("keyjj is ok!");
                         put_char('\n');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using 1
{

u8 ReData;
if(RI == 1)        //RI接受中断标志
{
        RI = 0;                    //清除RI接受中断标志
        ReData = SBUF;  //SUBF接受/发送缓冲器
        SenData=ReData;
        Flag=1;

}
}

if(0 != (key_pan & 0xf0))
                 {
                                         tranlate(key_pan,fuck);
                                        put_s(fuck);
                                        put_char('\n');
                                        put_s("key is ok!");
                                        put_char('\n');

                 }

中,如果不写tranlate(key_pan,fuck);这个函数,程序就一直输出key is ok!  不知道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