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CY7C68013A中EP1INBUF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3-10-31):
如题,为啥只把数据放入EP1INBUF[]数组中的一个,怎样选择第几个元素。。。求大神指教

网友A:
EP1在程序中是用不了的,这个好象只有中断传输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1在程序中是用不了的,这个好象只有中断传输才能用。

就是用他的中断传输,传键盘码给电脑。。。这是他的程序
if ((oldkeys - keys) != 0)        //Change in button state
      {

         if (keys & 0x10)        //a
            EP1INBUF[2] = 0; //这块为啥是EP1INBUF[2]
         else
                 {
            EP1INBUF[2] = 4;
                        IOA ^= 0x08;
         }

         if (keys & 0x20)        //b
            EP1INBUF[3] = 0;
         else
                 {
            EP1INBUF[3] = 5;
                        IOA ^= 0x04;
                 }

                EP1INBUF[1] = 0;
                EP1INBC = 5;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他的中断传输,传键盘码给电脑。。。这是他的程序
if ((oldkeys - keys) != 0)        //Change in butto ...

HID协议有详细说明,每个字节的作用是唯一的。你可以找一下键盘的HID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协议有详细说明,每个字节的作用是唯一的。你可以找一下键盘的HID手册。 ...

恩恩,,谢谢你,,,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