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怎么同时检测一个信号的上升延与下降延,求解?

楼主(2013-10-31):
各位大神,小弟准备写一个功能为“检测到时钟信号电平翻转后,输出也翻转的程序”,然后卡在这里了,求建议

网友A:
如果是想同时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把时钟分在两个process中就可以实现。不过从你的内容描述来看,感觉你想要的信号不就是和时钟一样么?看能否描述更清楚点?

网友B:
看你的描述,直接加个逻辑门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想同时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把时钟分在两个process中就可以实现。不过从你的内容描述来看,感觉你想 ...

其实我在做DPSK调制,然后想在上升延及下降延的时候分别对载波做反相(因为DPSK在数据信号进来的有跳变的时候输出会有反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直接加个逻辑门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检测

其实我在做DPSK调制,然后想在上升延及下降延的时候分别对载波做反相(因为DPSK在数据信号进来的有跳变的时候输出会有反相的

网友A:
那应该用一个至少2倍CLK的时钟去改变DPSK的输出相位吧?为啥不用现有的时钟,倍出一个8倍的时钟,再来用呢?

网友:
输入信号速度比较慢的话还好,如果比较快不好弄- -坐等大神来方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用一个至少2倍CLK的时钟去改变DPSK的输出相位吧?为啥不用现有的时钟,倍出一个8倍的时钟,再来用呢 ...

现在是不知道怎么写,才能让它在上升延和下降延时候载波反相

网友:
如果本来clk已经很高,两倍clk太快了,锁相环可以输出两路相位相反的时钟,都在上升沿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