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3合1,真正的单板空调解决方案

楼主(2013-10-31):
真正的3合1,真正的单板空调解决方案
做过空调的人,都知道目前大多的解决方案是内机和外机是通过不同的电机控制板来进行控制。
这样的结果就是成本升高,设计复杂, 维修困难。
飞思卡尔针对这种情况,开发了一种基于DSC的单板电机解决方案。这个方案中内机和外机的控制部分集成在一个控制板中。视频中是一个真实的空调内机和外机测试环境。同时增加了远程控制和显示的功能。是整个解决方案能够应用于工业控制环境。
由于视频是全中文了,支持小组只提供链接,不制作说明文档了。
视频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zE2MDY4.html

网友:
单板?请问,你的板子是放在室内还是室外呢?外设到控制器的电源线和传感器线要拉多长?要拉多少根线?

网友A:
2楼的头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头像不错。

同感啊,太有冲击力啦

网友:
激情的解说

网友(2014-02-16):
假如使用单板,连接线会很长,EMC怎么解决呢??

网友:
2楼的头像 不适合在公司看啊   没次看到都赶紧下拉遮住,怕同事看见

网友:
话说我们还是四芯片的,加上灯板5个,赛普拉斯触摸芯片,那就是六个了。

网友(2014-09-03):
好的东西要顶的

网友:
同样关心二楼的问题

网友:
好资料暂时用不到先收藏了。

网友:
没多大用,现在定频的就是一片板,他这个显示红外接收还不是得用一片板?一样是双板结构.....

网友:
1、2楼头像没有了
2、如何解决线缆的问题呢?

网友(2014-12-05):
观摩一下……

网友:
变频制冷

网友:
高清,真是不错,期待多出一些中文视频。另外,视频中的那个tower是K70?

网友:
了解一下   单板可以用在其他方案中

网友:
这个方案现在有客户在用没得呢?

网友B:
“内机和外机的控制部分集成在一个控制板中”,必要性不见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机和外机的控制部分集成在一个控制板中”,必要性不见得很大!

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一块板基本解决了所以的硬件问题,是挺方便的,不过实用起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定频就一块内机板。变频一块板的话,真不知道成本是不是能降低,室外温度传感器、排气温度传感器、室外冷凝器传感器等,不知道有多少根信号线,那么多连接的线缆,光这块就很复杂。与其做到物理上的分离,不如做到逻辑上的分离,外机尽量不用改动,可以通用,升级软件的话只用改内机,这样也能解决维修问题。

网友:
电路板尺寸不小啊,挺复杂的,主要是成本会不会很高,也不知道国内的空调,有几个是真正变频的!

网友:
飞思卡尔赶紧进军空调行业吧~多元化的世界~

网友:
学习一下,收藏了以后说不定能用上呢、、、

网友:
不会说,干脆做成无线连接了吧,这样解决了线缆问题,又成了,外机要个接收端,又变成2块板了

网友:
有没有办法你们搞一些验证版

网友:
学习一下……思路很好。

网友C:
空调控制器?
我晕,这和FSL的高大上形象不符啊;咱们不是走高端,走精英路线的,不能去消费电子抢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控制器?
我晕,这和FSL的高大上形象不符啊;咱们不是走高端,走精英路线的,不能去消费电子抢食啊; ...

这年头市场份额才重要 不然品牌效应如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