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系统时钟(中文说明)

楼主(2013-10-31):
Kinetis系统时钟(中文说明)

还在为Kinetis系统时钟多种时钟模式配置发愁吗?还在纠结各种时钟模式的差异吗?

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倾情推出Kinetis系统时钟说明文档,本文对于Kinetis系统时钟的模块构成,各种时钟模式的区别以及如何实现时钟模式配置做出了深入详细的讲解。本文也有助于大家学习Processor Expert工具,可谓“一举两得”,希望大家踊跃下载,给我们以鼓励和支持。谢谢。

友情提醒:本文将分三篇推出。

FSL中文论坛支持小组 - 我们“制作”你们需要的。

网友A:
正发愁呢。。。代码运行到这就不走了。
  while (MCG_S & MCG_S_IREFST_MASK){}; // wait for Reference clock Status bit to cle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发愁呢。。。代码运行到这就不走了。

代码可否多贴两行,这样看不是很清除,你上面是否是选择了外部时钟呢?如果选择外部时钟,就需要检查外部晶振是否正常。

网友:
学习学习,下来看看  长长见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发愁呢。。。代码运行到这就不走了。

请问你运行的代码是自己写的还是飞思卡尔官方例程代码,
还有就是你运行的是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官方的推的板子呢?

网友C:
其实各家MCU的时钟电路配置都大同小异,记住几个要点就是了:
1、在开启PLL、FLL之前先设置其参数;
2、在开启PLL、FLL之前先等待OSC稳定;
3、在PLL、FLL锁定之后再切换时钟源。

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090936
  内容在1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各家MCU的时钟电路配置都大同小异,记住几个要点就是了:
1、在开启PLL、FLL之前先设置其参数;
2、在 ...

很好的经验分享,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运行的代码是自己写的还是飞思卡尔官方例程代码,
还有就是你运行的是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官方的推的 ...

代码不是官方的,板子是公司之前的员工画的。刚刚检测出来外部晶振不能起振。我想先试一下用内部时钟,但是不会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各家MCU的时钟电路配置都大同小异,记住几个要点就是了:
1、在开启PLL、FLL之前先设置其参数;
2、在 ...

嗯,我去看看

网友:
真是一份大礼,必须收下,谢啦!!!

网友:
给力,下了,参考下。

网友(2013-12-16):
引用 网友A:
正发愁呢。。。代码运行到这就不走了。

你这个是不是硬件外部时钟与代码中的配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是官方的,板子是公司之前的员工画的。刚刚检测出来外部晶振不能起振。我想先试一下用内部时钟,但 ...

那应该就是实际外部时钟无法满足软件配置的条件。
模块的初始化可以使用CodeWarrior软件PE工具生成,非常简单易用。
你可以去尝试下

网友(2014-01-28):
时钟是基本的

网友:


网友:
正在搞飞思卡尔KL25Z

网友D:
3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真的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真的很坑爹

3楼的问题是和外部晶振不稳定有关,一般停在那里大部分是晶振的问题。
你可以使用内部晶振测试试试。

网友:
之前不是不需要恢复 ?

网友:
应该有用,看看先

网友E(2014-02-28):
哎呦
~~~~看看啦,正在研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呦
~~~~看看啦,正在研究呢

有问题,欢迎来论坛讨论!!

网友:
手上一直有块板子,学习一下

网友:
强烈支持,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
切勿模仿哦!!

网友F:
目前正在研究这个   看看  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目前正在研究这个   看看  谢谢了

欢迎下载,有问题可来论坛交流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欢迎下载,有问题可来论坛交流哦!!

请问下,K25系列与K16有那些区别,我们用过K21,查找资料一般是找的K60的中文资料,现在开发K16的,找哪些相似的资料方便开发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K25系列与K16有那些区别,我们用过K21,查找资料一般是找的K60的中文资料,现在开发K16的,找哪 ...

你好,请问你问的是KL16还是K16啊?

网友F:
噢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KL16的

网友G:
看看。。准备转飞思卡尔了。。

网友:
这个正想看看呢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好像上不能用了,文件损坏

网友:
just have a look

网友(2014-04-01):
正发愁呢。。。代码运行到这就不走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中,求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噢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KL16的

如果你想看KL系列之间区别,可以下载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inetis L系列产品大全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准备转飞思卡尔了。。

欢迎加入飞思卡尔大家庭

网友: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哈哈  很好的东西 给力!!

网友:
下载来学习学习,感觉时钟模块很多模式确实烦人

网友:
RE: Kinetis系统时钟(

网友H:
这个时钟系统是否整个kinetis系列都一样

网友:
内容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要看看,最近在弄kentis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时钟系统是否整个kinetis系列都一样

只能说比较接近,并非完全一样。

网友:
谢谢你的支持
Kinetis芯片系统时钟比较丰富,所以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讨论。

网友I(2014-05-04):
这刚开张,楼上哥们就39个飞币了,照这个速度,IPAD不远啊!

网友J:
看着数据手册去设置时钟确实不好搞,看看有什么新招

网友:
学习了 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刚开张,楼上哥们就39个飞币了,照这个速度,IPAD不远啊!

飞思卡尔论坛回复一次 +3 飞币

网友:
学习,回复才能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发愁呢。。。代码运行到这就不走了。

代码是如何贴上的?

网友K:
最好出个这个系列的  中文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好出个这个系列的  中文参考手册

其实reference manual关于时钟章节讲的不难懂啊!
这边这个就是K系列的时钟系统,KL,KE也差不是很多,自己对着看看reference manual或者quick reference 就懂了。
如果有不懂的地方,欢迎发求助帖提问。

网友L:
正好要用k21 学习 学习 嘿嘿

网友:
飞思卡尔的FAE太给力了,资料很全的说。

网友:
回复可见

网友M(2014-06-04):
学芯片最先看时钟系统,学习啊

网友:
看一看,顶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的大神

网友N:
回复没这个必要,建议取消
统计流量的方式有很多种

网友:
真是一份大礼,必须收下,谢啦!!

网友:
Kinetis系统时钟这个最近就在研究啊!

网友:
正准备用,看看

网友:
正打算用飞思卡尔的,收藏了先

网友:
正找呢,下下来收藏

网友(2014-07-17):
引用 网友L:
正好要用k21 学习 学习 嘿嘿

飞思卡尔Kinetis 各系列的模块都差不多,的确是可以参考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学芯片最先看时钟系统,学习啊

飞思卡尔Kinetis 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十分复杂,大家要仔细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回复没这个必要,建议取消
统计流量的方式有很多种

lucaschou 你好
谢谢你的理解与建议,绝大部分资源已经取消回复可见。

网友(2014-08-31):
收藏并且下载,这些读书必备的资料,谢谢!

网友:
深入学习,从时钟开始!!收藏先

网友P:
这个真需要。云里雾里的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真需要。云里雾里的还。

时钟章节一定要搞清楚,时钟就是芯片的心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章节一定要搞清楚,时钟就是芯片的心脏。

嗯嗯~~,感谢各位辛苦整理资料啦!

网友:
还是看数据手册好

网友(2015-03-17):
蒙头搞了一个礼拜KV10,没取得啥质的进展,岂知咱神坛竟有如此干货。。。哎,一天不来莫坛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各家MCU的时钟电路配置都大同小异,记住几个要点就是了:
1、在开启PLL、FLL之前先设置其参数;
2、在 ...

谢谢您的精炼的总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章节一定要搞清楚,时钟就是芯片的心脏。

是啊,这几天一直在啃RM里的MCG,SIM章节,对时钟分配,还是理解不到位
经推荐用复杂无比的PE来配置,也一直不安心。
意外的收获是,PE有些部分有图形化的界面,很直观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O:
飞思卡尔Kinetis 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十分复杂,大家要仔细学习。

Robin大侠说的对,Kinetis的时钟配置确是复杂。。。
建议出个类似ST的Cubie的纯图形界面配置工具(哈,别推荐PE,真心用不惯。。。)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着数据手册去设置时钟确实不好搞,看看有什么新招

看完这个中文的,再结合PE图形化的部分,应就可以3天内搞定时钟配置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