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何准确知道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3-10-31):
刚开始学pspice不久,如题,Pspice仿真出来的波形如何准确知道频率是多少?如图所示

网友A:
光标,放到过零点上,测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放到过零点上,测周期

周期可以在evaluate measurement 里测量,我想知道的是是否可以直接测频率,不用自己再换算了?

网友:
公式套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期可以在evaluate measurement 里测量,我想知道的是是否可以直接测频率,不用自己再换算了? ...

Evaluate Measurement:   1/Period(V(L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luate Measurement:   1/Period(V(L1:1))

这样子呀,明白了,谢谢。Tina和multisim里可以直接放个频率计或示波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