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DC24V绝缘低如何检测?

楼主(2013-10-31):
如题大家 有没知道+-DC24V绝缘低如何检测? 是要电路检测  ,不是要兆欧表...  具体图在7楼

网友A:
并电阻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电阻测电流

前辈可不可以说清楚点,现在的问题就是 被检测的+-24电源 还要作为 检测电路的供电电源 所以 这里不知道怎么转变

网友B:
你把原始资料传上来吧
感觉你的表述、理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始资料传上来吧
感觉你的表述、理解有问题

你好,原始就是这样的 这个GND 是设备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始资料传上来吧
感觉你的表述、理解有问题

    这是船上的供电 所以大家先要清楚船上供电的的方式 船上没零线  上面的地是一样的 都是大地  画的有问题

网友:
绝缘低的表现是什么?

网友:
+-24VDC也要检测绝缘啊,绝缘低估计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