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压电路:3.7V锂电池升到10~36V可调(利用mcu调压)

楼主(2013-10-31):
用处:通过io口特定脉冲控制锂电池升上来的高压,形成高压脉冲刺激人体皮肤

所以在这里求【3.7V锂电池升到10~36V可调】的方案

目前我能想到的是利用34063之类的dcdc芯片做个升压电路,通过mcu的DAC调整反馈电压以达到调压的目的类似如下电路

在此求大牛给出性价比高的IC或者其它的方案

分立元件搭建或者主流电源IC方案都可以
要求外围电路简单稳定

如果有多路输出更好,板子还需要一个6V、1A的电源输出

网友:
感觉分立的只会比集成的成本更高,而且没集成的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答复
其实还想过boost电路。主要电流不高
在次求高手给方案

网友A:
10-36V到身上没感觉的,
我估计楼主想做那种 数码经络治疗仪的 效果?

我用过那种,我估计电压有几百或几千V,电流较小,比如只有数个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36V到身上没感觉的,
我估计楼主想做那种 数码经络治疗仪的 效果?

还是有效果的。我自己试过电压36V维持0.5ms的脉宽4hz频率就受不了了。同事调到8倍脉宽才有明显反应
其实刺激重点还是在频率吧

网友:
这种东西满天飞,楼主还要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效果的。我自己试过电压36V维持0.5ms的脉宽4hz频率就受不了了。同事调到8倍脉宽才有明显反应
其实 ...

频率高一些会不会电流大一些?

网友B:
用单 机输出PWM代替34063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 机输出PWM代替34063不就行了

楼主,这个输入电压发生1-3V的变化的话 输出电压会变化吗?变化多大

网友:
马克,膜拜楼主大神

网友:
我在想这种东西设计不好,程序出错的话,会不会因为持续高压而电死人

网友:
BOOST  不2的选择
FP5139(或者类似的PWM IC)+ N 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