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书中的数码管显示器动态显示设计(一)中有些搞不懂

楼主(2013-10-31):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delay.h>
char time[3];
char dis_buff[6];
flash char led_7[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
bit point_on;
flash char position[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char time_counter;

void time_to_disbuffer(void)
{
  char i,j=0;
  for(i=0;i<2;i++)
  {
    dis_buff[j++] = time[i] % 10;
    dis_buff[j++] = time[i] / 10;
  }
}

void display(void)
{
  char i;
  for(i=0;i<=5;i++)
  {
    PORTA = led_7[dis_buff[i]];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
    PORTC = position[i];
    delay_ms(2);
    PORTC =0xff;
  }
}

void main()
{
  PORTA=0x00;     //初始化POTA
  DDRA=0xFF;
  PORTC=0x3F;     //0011 1111
  DDRC=0x3F;       //0011 1111,PORT0-PORT5输入

  time[2] = 23;
  time[1] = 58;
  time[0] = 55;

  time_to_disbuffer();

  while(1)
  {
    display();
    if(++time_counter >=40)
    {
      time_counter = 0;
      point_on=~point_on;
      if(++time[0]>=60)
      {
        time[0] = 0;
        if(++time[1]>=60)
        {
          time[1] = 0;
          if(++time[2]>=24) time[2] = 0;
        }
        time_to_disbuffer();
      }
      delay_ms(13);
    }
  }
}
问题1:time_counter为什么要自加到40,在晶振为4MHZ时自加一次时间怎样算啊?
问题2:在void display(void)函数里最后为什么要PORTC =0xff关闭所有数码管,直接更不吗,我删除后的确不行,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只是粗略的计算,这里是作为冒号闪烁用的,要精确的可用定时器
2、消隐用,没有这句会有重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只是粗略的计算,这里是作为冒号闪烁用的,要精确的可用定时器
2、消隐用,没有这句会有重影 ...

明白了,谢大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大湿

楼主   在void display(void)函数里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这一句中 怎么理解,是增加显示数码管里的那个点吗,省去可以吗;
         变量point_on,time_counter只定义了数据类型,没有定义初值,后面的程序中出现++time_counter,point_on=~point_on,这个怎么理解,难道初值默认为0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在void display(void)函数里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这一句中 怎么理解,是 ...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这句使第三个和第五个数码管的小数点闪烁,区分时分秒的,point_on数据类型是bit只有0和1,是小数点闪烁控制,time_counter是大约1S的计时,软件延时时间是大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这句使第三个和第五个数码管的小数点闪烁,区分时分秒的, ...

明白就好。
另外,通常情况下,定义变量没有赋初值的化,变量自动会自动初始化为0的(编译器会自动加上相应的初始代码,包含数据区清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在void display(void)函数里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这一句中 怎么理解,是 ...

对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而言,不赋初值的话,默认为0。对局部非静态变量而言,不赋初值的话,初值为随机的。建议变量定义时就赋初值,避免后面忘记赋初值,从而导致无法预料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而言,不赋初值的话,默认为0。对局部非静态变量而言,不赋初值的话,初值为随机 ...

补充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if (point_on && (i==2||i==4)) PORTA |= 0x80这句使第三个和第五个数码管的小数点闪烁,区分时分秒的, ...

time_counter  这个 时间大约是怎么计算的  4M的晶振 0.25微妙的话  大约也不够1秒呀  ?

网友(2014-01-01):
扫一个数码管用2ms,6个一共用12ms,再延时13ms,一共25ms,循环40次,正好1s,当然这个1s不是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