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能否测量汽车发动机的震动

楼主(2013-10-31):
            最近在做一个与汽车有关的产品,需要判断汽车是否开启发动机,方案由套:1 采集汽车的OBD数据,直接判断转速的信号。我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汽车厂家很多,有些老款的车是KWP2000的协议,新车一般为CAN通讯的协议。但是就算为CAN的协议,但是每个厂家定义转速的ID根本不一样,如果要做全的话得采集每款车型的CAN数据然后分析得出代表转速的ID,工作量太大了,基本放弃!
       方案2:利用开关型的震动传感器判断发动机是否震动,这个对于低端的车比较好使,因为低端的车与旧车发动机震动很大,比较准确,但是一些高端的车型,发动机运行很平稳,震动检测的方法失效了,现在想用直线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量豪车发动机是否震动(用夹子使传感器固定在发动机边上),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没有用过直线加速度传感器,请用过的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否可以检测风扇转动

网友A:
汽油车检火花塞脉冲就能算出转速。
检测风扇没用,电子扇和发动机不是同步工作的,熄火也可能在转,水温没到最高点电子扇也不转。

网友:
检测开启发动机,判断电池电压

网友B:
有见过产品用电瓶杂讯判断的,效果好像不错,不过具体原理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车检火花塞脉冲就能算出转速。
检测风扇没用,电子扇和发动机不是同步工作的,熄火也可能在转,水温没 ...

但是这个不好接线啊!作为一个设备!

网友:
接油泵信号吧,我们装防盗器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测ACC信号

网友:
ACC开,发动机不一定开哦,

网友:
有的车就没ACC,直接ON然后START了
检测排气压力吧,这个不需要接线,但是需要打孔

网友C:
火花塞吧,随便在线上缠几圈,感应信号都很强了……或者做个线圈,靠近就可以了
不过豪车的长什么样还真没见过……

网友:
有些车想看到火花塞,得拆很多东西,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见过产品用电瓶杂讯判断的,效果好像不错,不过具体原理不是很懂

+1   发动机给电瓶充电的时候,+12V上的电压很不稳定[会超过12V]。可以通过这点来判断发动机是否启动。直接快速,不需要太多的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见过产品用电瓶杂讯判断的,效果好像不错,不过具体原理不是很懂

赞同这种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火花塞吧,随便在线上缠几圈,感应信号都很强了……或者做个线圈,靠近就可以了
不过豪车的长什么样还真没 ...

柴油发动机没有火花塞

网友:
直接检测尾气吧!除非是电动车

网友:
在烟囱上装

网友:
排气管里塞个传感器吧....发动机转了肯定得排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柴油发动机没有火花塞

柴油机震动肯定够强……

加速度传感器还是很灵敏的,发动机震动检测没有问题,豪车噪声小可能只是结构上的减震、吸音做得好……如果把手指搭到发动机外壳上能感到震动,加速度传感器就肯定能检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发动机给电瓶充电的时候,+12V上的电压很不稳定[会超过12V]。可以通过这点来判断发动机是否启动。直 ...

是的,这个方法很好,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方法做了日间行车灯

网友:
要是能看到火花塞线的最好办,无损接入,导线外皮一个夹子就能感应出点火信号,有些汽车检测仪器是这么获得信号。

网友:
看12V波形应该能看得出来。  示波器分析下规律。

网友:
既然能接OBD,可以通过几个参数一起综合判断分析:  负载,压力,进气量,转速等。。。   一个参数不准,多个参数参考。。。

网友:
如果是傻瓜化安装,就不能拆线接线什么了。 只能OBD,12V,感应和振动了。
如果是改装安装,接转速信号,喷油信号什么的都不受限了。。。

网友:
另,KWP2000也没事,成本多一片K或LIN接口芯片能接受吧,单片机多用一个串口应该还有剩吧。

网友:
可以测试床的震动.

网友:
+1  测量电平的电压信号,可以判断发动机是否工作,
我们做防盗器曾经检测电平信号.电平老化时,电压升得更高

网友:
用加速度比较费劲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通过测试完全可以V6~V8的发动机全部可以检测!正在研究ISO9141!

网友:
加速度传感器有些贵啊,感觉用个压电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21):
发动机温度也可以

楼主:
1 采用OBD2方案已经全部做出,兼容ISO9141.KWP2000,以及所有的CAN总线,几乎能搞定上面上所有的车型!

楼主:
2 采用陀螺仪的方案也完成于验证,这个方案可行!
所有东西全部量产!谢谢大家的关心!

网友(2018-02-01):
引用 楼主:
2 采用陀螺仪的方案也完成于验证,这个方案可行!
所有东西全部量产!谢谢大家的关心! ...

楼主最后用的加速度传感器还是陀螺仪?

网友:
同问!特别是陀螺仪方法,如果风吹 暴雨,会不会误判定?

网友:
前面楼上提到“汽油车检火花塞脉冲就能算出转速。”,这个方法是对的。我们曾经做过发动机分析仪,就是从分电器到火花塞的分缸高压线上取点火信号分析。做个感应传感器,夹在线束上就可以测到信号了。安装很方便的。

网友:
柴油发动机即也称为压燃式发动机,因无点火高压,故上述方法不行。我们的发动机分析仪,采用在高压油管上测量喷油脉冲信号。用压电材料做个传感器,卡压在高压油管上就行。

网友:
楼主要测量车震?现在开房都是身份证监控了,你难道连车震也要监测?

网友:
一直在想,加速度应该可以,单靠幅度估计不行,估计的用频谱去分析。找频谱特征。

网友:
费劲,发电机就行了

网友(2018-08-31):
检测电压,一般小汽车打火后会高于13V,电瓶电量不足or怠速情况下会高于12.5V,而熄火都会低于13V,如果要做到绝对精确还需要引入其他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