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喜一下,今天终于有点反应啦,CY7C68013A

楼主(2013-10-31):
,终于可以在电脑上显示几个按键字母啦,但还有些不懂,键盘扫描为啥是低电平代表接通呢,那要是高电平的话咋写,继续求教。。。
if( !(EP1INCS & bmEPBUSY) )        // Is the IN1BUF available,
  {
                  buttons = IOA & 0X0f;

                 if ((oldbuttons - buttons) != 0)        //Change in button state
                      {
                         if (buttons & 1)        //Shift
                            EP1INBUF[0] = 0;
                         else
                            EP1INBUF[0] = 2;

                         if (buttons & 2)        //a
                            EP1INBUF[2] = 0;
                         else
                            EP1INBUF[2] = 4;

                         if (buttons & 4)        //b
                            EP1INBUF[3] = 0;
                         else
                            EP1INBUF[3] = 5;

                         if (buttons & 8)        //c
                            EP1INBUF[4] = 0;
                         else
                            EP1INBUF[4] = 6;

                                        EP1INBUF[1] = 0;
                                        EP1INBC = 5;
              }
              oldbuttons = button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gratulations                                                                                      ...

网友B:
恭喜啦,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啦,继续努力

谢谢,,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顶楼主。。。

哈哈,谢谢、、

网友D:
呵呵   很不错的感觉

网友E:
楼主现在学得怎么样,一起学习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   很不错的感觉

恩恩,找了好几天资料,嘿嘿,现在是只能实现简单功能,但还是不太清楚原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现在学得怎么样,一起学习学习吧。

初学者,那几天找了好些天资料看USB的相关东西,现在只能实现简单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学者,那几天找了好些天资料看USB的相关东西,现在只能实现简单功能、、、、 ...

我现在考虑着改上位机,把传输的数据显示或保存下来,不知道你做过这个了没?上位机我还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考虑着改上位机,把传输的数据显示或保存下来,不知道你做过这个了没?上位机我还在看。 ...

上位机的部分我没有看呢,因为我想做的不涉及这块,过几天有时间在研究这个。。。

网友F(2014-06-17):
引用 楼主:
上位机的部分我没有看呢,因为我想做的不涉及这块,过几天有时间在研究这个。。。 ...

楼主用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什么主控芯片?

CY7C68013A 外加一个EEPROM存储器,感觉有点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