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软件接收机,信号接收前端,

楼主(2013-10-31):
GPS软件接收机,信号接收前端,大约多少钱,
实验室用,
不要求太高,
谁知道,给个型号,价钱,或者链接,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50块钱搞定,淘宝搜RTL2832U。
http://www.gnss-sdr.org/document ... ngle-dvb-t-recei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50块钱搞定,淘宝搜RTL2832U。
http://www.gnss-sdr.org/documentation/gnss-sdr-o ...

@gzhuli,请教一下,目前GPS低功耗,精度比较高的有哪家的模块啊?

网友B:
Hellognss : 单通道,双通道都有, 3000-5000 rmb.
http://hellognss.com/product/HG-SOFTGPS01.pdf

SiGe GN3S Sampler v3:单通道, 450 USD
https://www.sparkfun.com/products/10981

NSL 双频,双通道。 650 GBP
http://www.nsl.eu.com/primo.html

网友C:
2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50块钱搞定,淘宝搜RTL2832U。
http://www.gnss-sdr.org/documentation/gnss-sdr-o ...

就是能采集到卫星信号下变到中频,最后反正能输出到电脑上
,用来做软件接收机,大约大约多少钱?
最长用的,写论文实验要用,也不要太好,
最好资料多点的,
多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能采集到卫星信号下变到中频,最后反正能输出到电脑上
,用来做软件接收机,大约大约多少钱?
最长用 ...

我贴的链接没看?
RTL2832U在SDR模式下可以达到2.8MSPS I/Q采样,也就是2.8MHz的带宽,足够接收GPS C/A信号,买回来接个有源GPS天线或者自己DIY一根4螺旋天线就可以了。
还有,如果买的话要选R820T高频头的,频率范围比较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贴的链接没看?
RTL2832U在SDR模式下可以达到2.8MSPS I/Q采样,也就是2.8MHz的带宽,足够接收GPS C/A信 ...

连接都看了,由于第一次弄这东西,不太了解。我看了好像是什么数字电视,呵呵,我不懂,

RTL2832U+接收天线==就可以作为gps软件接收机的前端信号采集了吗?
我在淘宝搜了,不知道怎么用,或者怎么组合?
或者别的产品一套的,
还望指点,
再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都看了,由于第一次弄这东西,不太了解。我看了好像是什么数字电视,呵呵,我不懂,

RTL2832U+接收 ...

RTL2832U本来是个数字电视接收棒,不过有人在它的Linux驱动中发现了它可以设置为SDR模式,也就是将RF信号转变为数字中频输出到电脑,最高采样率2.8MSPS I/Q中频,DNR约合7.5bit的ADC精度。
最早的电视棒配的是E4000硅高频头,接收频率范围64MHz~1.7GHz。不过E4000已经停产,现在配套的是R820T和FC0013,其中FC0013去不了1GHz以上,R820T覆盖范围比E4000还宽,所以你想接收GPS信号就只能买R820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L2832U本来是个数字电视接收棒,不过有人在它的Linux驱动中发现了它可以设置为SDR模式,也就是将RF信号 ...

哦,大体明白了,有没有专门用来gps软件接收机的,
我搜了好多,有的2万多,
关键是不是太明白,这东西具体是什么样子,
那您现在做什么行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大体明白了,有没有专门用来gps软件接收机的,
我搜了好多,有的2万多,
关键是不是太明白,这东西具 ...

软件一般是用GNU Radio,也有用matlab的。
楼上的littleGnss和yuhang都是专业人士,我只是业余玩玩的,所以只能推荐业余设备,想要了解专业设备和软件你多请教他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元左右

求推荐,
给指点指点,
我自己查资料好久了,
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llognss : 单通道,双通道都有, 3000-5000 rmb.
http://hellognss.com/product/HG-SOFTGPS01.pdf

你好
其中 这个我看了,
SiGe GN3S Sampler v3:单通道, 450 USD
https://www.sparkfun.com/products/10981
还大体看了看《软件定义的GPS和伽利略接收机》这本书,当中就推荐这款,
书中有光盘,里面程序好像挺多的,还有采集到的数据,

我想问问,就是光盘的程序不知matlab如何运行,还有就是,用它采集到的数据,不用自己买前端模块了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其中 这个我看了,
SiGe GN3S Sampler v3:单通道, 450 USD

是附带一个简单的接收机程序。附带的数据时间可能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附带一个简单的接收机程序。附带的数据时间可能比较短。

那您做过这接收机?
不知道现在用,“软件接收机”些论文,前途还行吗?
难度大吗?一年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您做过这接收机?
不知道现在用,“软件接收机”些论文,前途还行吗?
难度大吗?一年的时间, ...

我做过软件接收机。看你说的论文是指毕业论文,会议论文还是journal。 现在做毕业和会议论文都没有问题。但是发journal就比较难。 前途可能在国内还能好几年。但是从国外的现状来看,只能说是不会有更大的发展了,基本处于饱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软件接收机。看你说的论文是指毕业论文,会议论文还是journal。 现在做毕业和会议论文都没有问题。 ...

哦,看您在之前“GPS 的小知识”一文中提到过软件接收机,就是您图片中这款,看网站上要400多美元,
现在要多少钱?你当时用的就是这款吗?
当时软件接收机弄的怎么样了?
还有当时的资料分享一下吧,邮箱   cast_jll@126.com

由于实验室条件不充足,基本上都是自己找个导航相关题目自己写写论文了,要不您有什么好的方向推荐一下,不要太难,呵呵,还有设备简单花费少的,

还有就是做软件接收机,毕业就业怎么样?普通学校,小硕,

新手,问题有点多,再谢,

网友A:
唉,如果4天前淘宝下单买一只DVB-T棒子,现在估计都解出坐标来了,不久50块钱么,纠结这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如果4天前淘宝下单买一只DVB-T棒子,现在估计都解出坐标来了,不久50块钱么,纠结这么久…… ...

好吧,我试试,关键是小白一枚,不了解行情,写论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试试,关键是小白一枚,不了解行情,写论文用,

搞实验就是要不断尝试,一步一步来,先从容易的试起,入了门觉得性能满足不了再考虑上高档的,这才是正路。
RTL2832U这个棒子除了GPS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就当买只VHF/UHF全频段接收机也超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您在之前“GPS 的小知识”一文中提到过软件接收机,就是您图片中这款,看网站上要400多美元,
现在 ...

其实,一开始你就用那本matlab的书的数据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仿真。硕士毕业论文,仿真一下,也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