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9S08AC16输入捕捉的疑问

楼主(2013-10-31):
我的目的是设置下降沿捕捉。

捕捉中断发生后,
我想复位“TPM 计数器寄存器”,是不是要对“TPM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进行一次写操作?
同时我还想复位“TPM 通道值寄存器”,是不是要对“TPM 通道n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进行一次写操作?

我设想的大概的操作流程:

1.发生下降沿捕捉中断
2.读“TPM 通道n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并且清除中断标志。
3.保存“TPM 通道值寄存器”的值。
4.写“TPM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5.写“TPM 通道n 状态和控制寄存器”

退出中断,准备下一次再次进入捕捉中断。
这样,下一次捕捉得到的值,是从上次捕捉开始到下一次捕捉之间的计数器的值(上一次捕捉之后,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

网友:
问题一: 是可以重置的.
问题二: 是可以重置的.
关于你的思路, 我看了一下,这样做是可以的. 如果开发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发帖来提问.

网友:
思路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也用过

网友:
不建议重置,有模计数器,到头返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