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想买个三菱plc学习一下,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3-11-01):
FX2N-48MT或者FX3U-48MT,taobao上面有港版,进口,原装这些怎么分啊?

网友A:
前段时间修机时在一个日产机器上拆了台FX2N-64MT,220V AC的,不会用,有需要吗?

网友B:
学习用的话,随便买一个吧,效果一样的

网友C: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2&highlight=PLC,传送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修机时在一个日产机器上拆了台FX2N-64MT,220V AC的,不会用,有需要吗?

你好,请问是正品,功能正常吗?我也不太了解,听说仿的三菱的有些指令不支持,所以问一下是不是正品。
然后,成色怎样?价格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用的话,随便买一个吧,效果一样的

你好,请问有比较靠谱的tb店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372&highlight=PLC,传送门

谢谢,看了一下输入输出点数少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是正品,功能正常吗?我也不太了解,听说仿的三菱的有些指令不支持,所以问一下是不是正品。

绝对正品,是在日本机上拆的.拆前功能都是好的.
我也不懂PLC,因为我不懂,所以跟我买就不会有维护退换了.所以建议去找店的,因为你也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正品,是在日本机上拆的.拆前功能都是好的.
我也不懂PLC,因为我不懂,所以跟我买就不会有维护退换了.所 ...

你好什么价格我想要

网友:
学习的话搞个功能一样点数少的就行

网友:
要看你想学什么控制什么的,要是只是出来开关量,那就买个FX1S系列的就够了

网友(2014-02-22):
FX2N系列CPU模块已经停产,现在用FX3U系列替代了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 ... stopDetail.asp?i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