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10的EWM模块可以直接用于监测单片机程序有无跑飞吗

楼主(2013-11-01):
  两个单片机监控,可不可以将EWM_OUT输出至另一单片机监控吗

网友:
觉得可以

楼主:
我也觉得可以,但是是不是跟内部看门狗一样啊,只是它不复位芯片给个输出信号啊

网友:
是可以的. EWM模块就是用来干这个活的. 它的输出就是用来给外部电路来表示看门狗复位了.

楼主:
谢谢,以后有问题再请教,刚接触飞思卡尔,打算用K10或者K2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后有问题再请教,刚接触飞思卡尔,打算用K10或者K20

好的,多多加油,可以参加我们的送书活动,发帖或者回帖都有机会获得书的.

网友A:
我好想得到一些M4的资料……
我们做车载设备的。看看飞思卡尔的能否实现opencan或者有没有实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书。

请关注我们的置顶帖,上面有一个送书的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想得到一些M4的资料……
我们做车载设备的。看看飞思卡尔的能否实现opencan或者有没有实例啊% ...

OpenCAN是一个协议,和底层的芯片没啥关系了. 底层驱动的例程飞思卡尔是有的.

网友C:
mark,有时间也看看EWM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有时间也看看EWM模块

这个模块还是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