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10中FTM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问下K10的FTM中断具体指的是?
FTM故障监测输入以及硬件触发?概念和使用不太清楚

网友A:
FTM的中断有3种. 溢出中断, 事件触发中断和故障中断. 故障中断是由外部的故障引脚产生的. 事件触发中断是指满足了设定的时间值而产生的. 溢出中断就是达到FTM的MOD值所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M的中断有3种. 溢出中断, 事件触发中断和故障中断. 故障中断是由外部的故障引脚产生的. 事件触发中断是指 ...

外部的故障引脚产生那不是和一般的外部中断口功能一样了,也是电平或者沿中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的故障引脚产生那不是和一般的外部中断口功能一样了,也是电平或者沿中断吗 ...

对的,是通过检测端口电平来判断的. 电平的极性是可以通过寄存器FTMx_FLTPOL来进行设置的.

楼主:
哦,谢谢,又帮我解决了一个疑问,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又帮我解决了一个疑问,哈哈

客气.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