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空心杯电机控制

楼主(2013-11-01):
各位社区群友,最近遇到一个额定转速50000r/min的高速空心杯电机,控制采样无传感器方式,现在这方面有没有比较成熟的方案?

网友A:
PWM可以控制转速……
如果没有反馈,都不知道这么高速的电机能用来做什么

网友:
要固定好,否则后部装的散热叶片都会 飞起来

网友B:
你是来做四轴么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你的是什么电机吧。空心杯,我们一般理解为一种有刷电机,它的转动贯量小,适合做伺服。 高速线包会散架的。
你又说了无位置传感器,应该是无刷电机。  50000转的电机,用无刷驱动器很好驱动啊。买一个航模用的驱动器就可以。比如好盈的产品。
无刷有些线圈却实是用的空心杯,但不叫空心杯。 空心杯如果固定在环形矽钢片上叫无槽无刷电机。 如果不固定在矽钢片上叫无铁芯电机(转子与磁轭一起转)。
如果要设计个驱动器,没有电机驱动的基础,要费点神。好在现在网上资料大把。

网友C:
5W转/分钟?

网友D:
5W转/分钟。对于两极电机,电气换相速度不高,找个般模电机驱动器,都能支持到10W转/分钟以上。
楼主说的电机应该直径不大。 对于机械的离心力,除了转速还与半径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可以控制转速……
如果没有反馈,都不知道这么高速的电机能用来做什么 ...

高精度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5W转/分钟。对于两极电机,电气换相速度不高,找个般模电机驱动器,都能支持到10W转/分钟以上。
楼主说的电 ...

恩,谢谢。航模大多用的什么样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5W转/分钟?

额定转速就是50000r/min,两对极,星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来做四轴么

不是,用在精密控制上

网友E:
低级版本的是定位,开环,闭环,低负载可以,比较适合做风机类控制,四轴的可以。IRF有,ti有,成熟的方案。irf门槛低点,好像。
高级版本的,定位,高频注入低速闭环,高速闭环。这个貌似没有ic厂暂时还没提供成熟方案。
我们公司是拿arm m3做的,2种都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级版本的是定位,开环,闭环,低负载可以,比较适合做风机类控制,四轴的可以。IRF有,ti有,成熟的方案 ...

高频注入低速闭环什么意思

网友E:
低速没办法用普通的方法来计算角度,所以要在低频信号上叠加一个高频信号来辅助计算电机旋转角度(高频注入法),才可以更加好的做控制电机,闭环控制转速。

网友F:
看见有人做个,但一直没搞清是什么原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低速没办法用普通的方法来计算角度,所以要在低频信号上叠加一个高频信号来辅助计算电机旋转角度(高频注入 ...

第一次听说"高频注入"的方法测角度,不敢苟同!
一般测角度釆用编码器,测速用旋转变压器直接测,或用编码器间接佑算,佑算的方法:低速用T法,高速用M法,两者兼顾用M/T法;
另外,不明白“低速闭环”和“高速闭环”有啥区别?但我认为,一个好的闭环控制算法,必须同时保证高速和低速下的控制性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听说"高频注入"的方法测角度,不敢苟同!
一般测角度釆用编码器,测速用旋转变压器直接测,或用编 ...

有编码器的方法的确是简单,控制精准,但是弊端也有,成本高,容易损坏。
lz要求的是无感控制,所以是没有编码器,没编码器您怎么获得角度,怎么来进行控制?无感难就是难在低频。所以要高频注入,来计算角度,如果电机设计的好,算法ok,我们公司现在可以做到1000线左右的精度。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速没办法用普通的方法来计算角度,所以要在低频信号上叠加一个高频信号来辅助计算电机旋转角度(高频注入 ...

你说的应该是正弦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见有人做个,但一直没搞清是什么原理.

什么用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用途的?

测试马达转速的.一直一位是取的马达电流.

网友H:
bldc还是异步机? 异步机的话我有方案,可以做到30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bldc还是异步机? 异步机的话我有方案,可以做到3000hz

对象是BLDC

网友I(2015-11-12):
引用 网友E:
有编码器的方法的确是简单,控制精准,但是弊端也有,成本高,容易损坏。
lz要求的是无感控制,所以是没 ...

航模无刷舵机里的无刷电机也可以做到1000线的分辨率吗?可以做伺服控制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航模无刷舵机里的无刷电机也可以做到1000线的分辨率吗?可以做伺服控制吗? ...

航模的电机不可能有凸极率,哈哈,所以一定用不了的,如果加凸极率,电机要重好多。而且角度识别分辨率和电机设计有关,电机设计的不行,有个360线就不错了!
况且航模的航模的低惯量负载,启动也没必要纹丝不动啊,抖动一下也是无关紧要的。
航模还是要看你了,哈哈,大疆好像还是喜欢用ti的方案啊,你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航模的电机不可能有凸极率,哈哈,所以一定用不了的,如果加凸极率,电机要重好多。而且角度识别分辨率和 ...

航模电机一般都很难达到好的设计,估计都不是什么电机专业的人搞的,基本都是仿国外。
你们做到工业电机有1000线的水平真不错,如果能用到航模就好了。兄弟我以前做过一点研究,可以实时跟踪,但分辨率没有你的高,况且方波已经够可以了,但做无感伺服还有点困难,最近正在研究。。。

在我试过的电机中,只有DJI的FOC电调配对的电机基本可以达到你说的1000线分辨率,凸极效果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