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34063开关频率高,能承受24V输入,比较便宜的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3-11-01):
请教给位,如题要求的芯片。
34063很好,就是开关频率低,所以电感体积也比较大,电容容值也比较大,比较占PCB面积。
我看到一款,TD1410很好,可惜最大输入电压只能20V,没法用在24V的上面

网友:
2596 价格有点高

网友A:
AP1501 DC-DC  ,兼容LM2596、LM257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P1501 DC-DC  ,兼容LM2596、LM2576

这些都太贵了,或者体积太大,推荐一个XL7005,7-65V输入,开关频率200KHz ,价格1.02RMB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太贵了,或者体积太大,推荐一个XL7005,7-65V输入,开关频率200KHz ,价格1.02RMB ...

AP1501 也就1块多啊   毕竟是台湾大厂出的啊

网友:
NCP3063,34063的升级版

楼主:
XL7005,频率是150k的
不过仍然感谢各位高手了

楼主:
TPS54331价格不便宜吧?
AP1501体积太大了,我的功率很小,1509的价格大家熟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TPS54331价格不便宜吧?
AP1501体积太大了,我的功率很小,1509的价格大家熟悉吗? ...

TPS54331  1.x元/颗。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S54331  1.x元/颗。

570k,确实很给力。不过就是陶瓷电容100uF的,价格大概多少,您熟悉吗?一般选择三星的吗?

网友C:
47uF 陶瓷电容 1206封装的几毛钱一只啊。2只并联就OK了。

网友D:
如果你电流小于500MA,可以用MP2451,电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uF 陶瓷电容 1206封装的几毛钱一只啊。2只并联就OK了。

钽电解的余量一般留的比较大,而铝电解余量相对小些。陶瓷电容的耐压一般如何选取呢?
大容量的陶瓷耐压都比较低,而且X7R,Y5V种类还比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电流小于500MA,可以用MP2451,电感很小

某宝上,MP2451并不便宜啊,大部分比TI的TPS54331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MP2451并不便宜啊,大部分比TI的TPS54331还贵

mp2451可以到36V,不过TPS54331电流大些,,MP2451代理给的价格应该在两三块多,TPS54331不清楚

网友:
MP2451价格应该在两块多啊,外围只要很小的电感和电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太贵了,或者体积太大,推荐一个XL7005,7-65V输入,开关频率200KHz ,价格1.02RMB ...

电流多大?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流多大?神器?

0.5A,测试过48V输入,12V0.5A输入,常温下温度有点高,达到75度,还有个缺点就是芯片短路保护不行

楼主:
MP2451三元以内拿下的话也很好,我用的电流并不大,2M的频率外围可以很小。
XL7005也是0.5A的

楼主:
才发现,AP系列的那个台湾公司,05年就被DIODES公司收购了

网友F:
TPS54340,最高42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TPS54340,最高42V输入

谢谢!不过价格不太好,普遍20多元,太贵了

网友:
1509  1.1元 我在用 24V降12V上 1A电流后发热有点大

网友:
XL4001

Wide 4.5V to 40V Input Vol tage Range
Output Adj ustable  f rom 1.235V to 37V
Minimum Drop Out1.5V
Fixed 150kHz Swi tching Frequency
2A Constant Output Current Capabili t y

网友:
XL4005 ,XL4012 e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