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直流电源E3633A给大功率半导体激光器供电问题

楼主(2013-11-01):
想买一台给半导体激光管供电的电源,半导体激光器有不同功率,1-10W,需要输入电流1-10A左右,电压单激光管应该不超过3V,

想用 Agilent E3633A给激光器管供电(8V/20A或20V/10A),该电源有CV和CC两种工作模式,电流噪声2mA。

请问这种电源可以给激光管供电么(将最大电压固定,增加电流)?如果可以供电的话,该类电源的各种保护措施怎么样?(一般的半导体激光器电源都是特制的电流源,有各种慢启动、过流、过压、短路等保护,并且开、关以及临时接上、断开时不会产生脉冲电流)。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A:
附载跳变时的脉冲, 就是响应速度, 这个可能比较难满足, 还有软启动之类的. 过流过压短路应该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载跳变时的脉冲, 就是响应速度, 这个可能比较难满足, 还有软启动之类的. 过流过压短路应该都不是问题. ...

非常感谢这位兄台!

可不可以这样做:将CV和CC钮都旋到0处,打开电源开关,然后慢慢将CV钮调到合适电压,比如3V

然后再接上激光二极管,再慢慢调节CC钮加电流?

这样负载变化产生的脉冲会不会就尽可能的消除了?同时软启动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兄台!

可不可以这样做:将CV和CC钮都旋到0处,打开电源开关,然后慢慢将CV钮调到合适电压 ...

听起来可以吧, 就是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B:
先把电压设置为0,再设置电流,接上LED,然后调高电压

网友C:
激光电源对动态响应的要求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电源对动态响应的要求很高的

你所说的动态响应是什么意思呢?我目前对激光二级管不需要调制,直流电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载跳变时的脉冲, 就是响应速度, 这个可能比较难满足, 还有软启动之类的. 过流过压短路应该都不是问题. ...

你所说的这个响应速度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电源的响应速度?那你的意思是电源的速度要快还是要慢?有点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动态响应是什么意思呢?我目前对激光二级管不需要调制,直流电流就行了 ...

不调制,直流的话那就不要求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电压设置为0,再设置电流,接上LED,然后调高电压

谢谢这位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调制,直流的话那就不要求这个了

嗯,我再看看说明书,看这个设备的调制速率能达到多少…

可不可以在输出的地方通过外加一些原件的方法降低一下过冲,以及对激光管的保护?看过春风电源的帖子,以及一步一步电流源的帖子不过不少地方不太懂,一直做光,不是做电的,电路基础不好,现在需要了发现漏洞太大,还需要慢慢研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