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中断源抢占和响应优先级的设置

楼主(2013-11-01):
飞思卡尔的m4有16级中断优先级。是因为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有效位只有高4位,正好是2^4=16个中断。那么这16个中断优先级能不能像stm32那么做抢占优先级和相应优先级分组呢?

我实验了一下发现k60的内核控制寄存器AIRCR可以改写。

向改寄存器写入*(AIRCR) = 0x05FA0300;

发现分组位【10:8】的地方是可以写数据的!

因为k60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设置 8bit 中的高 4 位。跟stm32一样,那么是不是可以参照st的代码移植过来设置k60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呢?飞思卡尔没有这方面的文档,也没有固件库,只能参照st的固件库来写。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这样干过没?这样方式能不能实现k60对中断嵌套的管理呢,实现对16个优先级的分组设计,从而实现k60抢占和响应优先级设置。

网友:
可以啊  论坛里有很多底层的  你去参考一下吧

网友(2014-02-17):
不得行吧

网友:
32的优先级分组有明确的说明,但是k60貌似没有,比如你要是设置成1的话,有几个抢断几个替补,你不知道,,况且默认为零,本身按照内核使用手册来说,就有7位抢断了,而k60优先级貌似只有16个,该怎么玩,k60手册没有明显的说明,而内核手册又有一句话,根据芯片本身来定,弱弱的得出一个结论,k60里的没有那么复杂,16个都是抢断,欢迎吐槽,又不支持的看法更好

网友:
关于飞思卡尔中断嵌套的介绍,你可以参考附件文档,如有问题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