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和 不使用msp430的液晶控制模块,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11-01):
请问  使用 和 不使用msp430的液晶控制模块,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使用的话IO就设置成LCD控制端口,不使用的话IO就当普通IO使用

楼主:
噢,谢谢
以前 使用msp430做过 控制 黑白的那种带汉字库的液晶,没有使用 液晶控制模块,
如果 使用 液晶控制模块的话, 是不是更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谢谢
以前 使用msp430做过 控制 黑白的那种带汉字库的液晶,没有使用 液晶控制模块,
如果 使用 液晶 ...

MSP430自带的液晶驱动模块,用于驱动段码液晶,往寄存器写入数值即可,模块可以自动刷新。
打个比方,普通的数码管驱动,用动态扫描,CPU要不断的去刷新。当然,也可以用专门的驱动芯片(功能也是不断地刷新)。

对于带控制器的液晶驱动显示面板,MSP430用普通IO口控制就可以了(液晶模块的功能就用不上啦~~)。

楼主:
噢,这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