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和k60是不是在Keil环境下不支持软仿真

楼主(2013-11-01):
M4内核的片子是不是还不支持软件仿真硬件啊,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下载程序就可以验证程序是否正确了,会节省好多时间

网友A:
你可以在debug中选择 use  simulator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debug中选择 use  simulator试试看。

是图片里面的内容,下面那个是M3,CPU DLL和DRIVER DLL文件这两个不对吧

网友A:
这两个参与默认你能跑起来吗?其实,软件仿真我用的很少,总觉得没有硬件仿真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参与默认你能跑起来吗?其实,软件仿真我用的很少,总觉得没有硬件仿真可靠。 ...

硬件仿真可以跑,就是不知道是否有方法可以实现软仿真

网友B:
在keil下,kinetis没有象stm32那样,外设都集成了,所以不方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keil下,kinetis没有象stm32那样,外设都集成了,所以不方便吧。

看来就只能硬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