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N驱动直流电机烧毁

楼主(2013-11-01):
最近在用L298做个产品,驱动24V 1.39A的直流电机,可是做了五十块样,测试的时候有四五块都是在系统上电或电机转动过程中L298烧毁爆炸,直接将芯片炸开,上面明显看到小洞,我用万用表测过,电机平时转动过程中峰值电流0.5A,最大负载下1.2A左右,电路如下:

求助是否有遇到过相同情况,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

楼主:
电源为220V转24V开关电源,请教

网友A:
测测压降,在芯片信号输入端加三极管放大试试。L298n是晶体管型的,用STM32引脚输出的驱动电流太小。

网友B:
L298 的 VCC 和 GND 间需加吸收电容,并上几个电容试一试,推荐用无感的 独石电容     +铝电解电容

网友C:
有没有试过电机堵转时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测压降,在芯片信号输入端加三极管放大试试。L298n是晶体管型的,用STM32引脚输出的驱动电流太小。 ...

电流应该是够了,我前面加了7404隔离了,我看了298的文档,逻辑驱动电流只有几十个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试过电机堵转时的电流?

我们做的机械结构电机不会堵转,加最大负载时电流1.2A左右,在298承受之内,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电机换向速度太快,导致298烧毁,后来在换向前加了延时,现在换向时没问题了,就是上电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8 的 VCC 和 GND 间需加吸收电容,并上几个电容试一试,推荐用无感的 独石电容     +铝电解电容 ...

电容加了,470UF的+0.1UF的,5V和24V都有的

楼主:
在298的文档中发现了下面一段话:
Before to Turn-ON the Supply
Voltage and before to Turn it OFF, the Enable input
must be driven to the Low state
难道是这样?可是有大部分都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C:
你知道你的电机启动瞬间有多大电流吗?

网友D:
1、电机启动电流跟堵转电流很大的,建议用软启动!
2、每个控制端都加下拉电阻,保证上电时电平固定!
3、散热要好,散热不行的话,达不到手册上的电流的!
4、过流保护还是加上去比较好,最好过热保护也加上!
5、可以将L298里面的两个单元并联使用,加大电流!

网友:
散热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你的电机启动瞬间有多大电流吗?

驱动是系统启动时烧毁的,而系统启动时还未驱动电机,所以应该不是启动电流过大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机启动电流跟堵转电流很大的,建议用软启动!
2、每个控制端都加下拉电阻,保证上电时电平固定!
3、 ...

嗯,电平是应该固定一下,我也有这想法,不过应该不是散热不行导致的,因为驱动是突然间炸掉的,而平时温度都很低的

网友E:
下拉电阻很重要,在IN口和EN口都要加

网友F:
别说你连散热片都不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说你连散热片都不加的……

呵呵  这个肯定是有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是散热的问题,加了散热片照样烧,而且平时电机连续转的话,驱动也不会很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拉电阻很重要,在IN口和EN口都要加

EN加,IN就不用了吧?EN和IN是逻辑与啊,只要我EN是低,输出肯定是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这个肯定是有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不是散热的问题,加了散热片照样烧,而且平时电机连续转的话,驱动 ...

散热很重要的哦,以前做割草机,吃过这个亏的!
散热片上温温的,也是莫名其妙的烧管子,还是有过流保护的!
后面散热片加大一倍,加温度保护,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G:
单片机复位的瞬间,IO口是输出H,如果是系统开机出现炸管,那可以先试试一上电的时候,IO口立刻配置为L。
也可以加一个三级管,驱动方式与原来相反就好

楼主:
是的,我在后面加了个7404,已经反相了
我板子的12V和24V是分开供电的,但是是用的同一个开关电源,220V的那种,插电的时候,可能是298先上电,也可能是系统先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复位的瞬间,IO口是输出H,如果是系统开机出现炸管,那可以先试试一上电的时候,IO口立刻配置为L。

是的,我在后面加了个7404,已经反相了
我板子的12V和24V是分开供电的,但是是用的同一个开关电源,220V的那种,插电的时候,可能是298先上电,也可能是系统先上电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系统上电:EA = 0 ; 禁止输出。

网友H:
L298N最大能承受25W的功耗,我前几天也烧掉一片,我的直流电机使用24V电源,堵转电流2A左右,但是正常运行时1A不到。
我估计是因为功耗接近或者超过了L298N能承受的最大值。运行一段时间就挂了。

楼主:
嗯,不过我的不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有的板子我拿来一直转,转了五六天都没出问题,可就是有些,上电就爆,郁闷啊 我怀疑是不是开关电源的峰值电压导致的,炸开,明天感觉是电压击穿导致的

网友:
298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298N最大能承受25W的功耗,我前几天也烧掉一片,我的直流电机使用24V电源,堵转电流2A左右,但是正常运行 ...

那后来你是如何解决的呢?换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L298N最大能承受25W的功耗,我前几天也烧掉一片,我的直流电机使用24V电源,堵转电流2A左右,但是正常运行 ...

我在考滤将298的两路输出并在一起来使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因为手册上没说明白,只说这芯片最大功率和电流,不知道只使用其中一路输出的时候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功率和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后来你是如何解决的呢?换驱动?

换驱动芯片,这芯片效率太差了。玩玩还行。

网友I:
我也在做电机驱动,最后用了hat3004这个芯片,是MOS对管,有点复杂,但是电流很足,30V能到5A,但是要小心处理一不小心就会炸管,主要是两个管子要同时导通,这个响应速度太快了,一点点同时导通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驱动芯片,这芯片效率太差了。玩玩还行。

感觉还可以吧,效率没怎么考滤,因为做的产品电机转动时间很短,不到三秒,我见挺多产品上还是用了的,好一些的驱动芯片价格可能会高一些吧,这个片子好一些的是自己带了锁,上下桥不可能同时导通,先找找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做电机驱动,最后用了hat3004这个芯片,是MOS对管,有点复杂,但是电流很足,30V能到5A,但是要小心处 ...

298一个好处就是带自锁,上下不会同时通,挺好,虽说其他方面不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298一个好处就是带自锁,上下不会同时通,挺好,虽说其他方面不咋地

换换st的其他双全桥驱动器,比如贴片的l6225,价格也还差不多吧
l298应该假货很多的  毕竟这么老的片子

楼主:
1.4A的电流小了些,这几天找原因,应该是上电时序没搞好,可能298在单片机上电前已经上电了,所以准备加上拉和下拉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在考滤将298的两路输出并在一起来使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因为手册上没说明白,只说这芯片最大 ...

可以并联使用,对应的输入也并起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并联使用,对应的输入也并起来即可

但是看到有人说并起来的话,有可能会因为两路的分布参数不完全相同而导致意外烧毁的可能,比如,可能会出现一路先通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看到有人说并起来的话,有可能会因为两路的分布参数不完全相同而导致意外烧毁的可能,比如,可能会出 ...

的确有可能

楼主(2014-06-03):
靠,我了个去!在客户那边又炸了一块,完全烧毁啊,298、续流二级管、最最让我郁闷的是24V输入加的2A自恢复保险丝竟然烧毁了!!而且就那个地方烧的最严重,可以看到板子里面的跟网一样的东西了!按说自恢复保险过流时会自动断开而不是烧毁的啊!!!到底是怎么了啊!啊!!!298真的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