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KEIL)MDK5安装与JLINK问题解决方法(支持代码自动补全)

楼主(2013-11-01):
MDK V5在10月8日发布,昨天终于没忍住装上使用了一下,尝了尝鲜。

安装和破解的方法相信各位高手都不在话下,实在不会的可以参考keil4的安装步骤,keil5 和 keil4的安装没有的区别。
KEIL4安装破解方法,MDK5同样可用:

附上MDK-ARM V5的官方下载地址: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不想填写申请的可以从下面网址下载:
MDK V500:http://pan.baidu.com/s/17USgq
C51 V952:http://pan.baidu.com/s/1eiHnb

破解方法和MDK以往的版本相同,使用以前的破解工具就能破解。
注册工具:

在设置J-LINK的时候软件会强烈建议更新固件(下图)。更不更新都没什么影响,不过不更新的话就总会弹出提示。

部分用户在使用J-LINK下载或调试的时候会出现严重问题,提示所使用的J-LINK是盗版的(下图),之后软件会自动关闭,无法正常使用。但是使用有些J-LINK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然,使用正版的J-LINK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大家都懂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使用的J-LINK有些会出现这个问题有些却不会呢?这是因为J-LINK的OEM激活失效,无法通过软件的验证。MDK 4.72a的用户可以这么解决:将KEIL文件夹下..\Keil\ARM\Segger目录下JLinkARM.dll这个文件用J-LINK驱动中..\SEGGER\JLinkARM_V408i目录下同名文件替换即可,便可以通过软件的验证。但是MDK V5这个方法无法解决问题(以后应该会有大牛能够找到文件替换的),只有换一个可用的码重新激活我们的J-LINK,也就是重刷固件(用能够通过验证的码)。提供一个可以通过MDK V5验证的J-LINK固件:

当然使用其他能够通过验证的固件也可以,这里不再赘述J-LINK刷固件的方法,相信各位高手都已经刷过很多次了。

使用上面的固件重刷J-LINK后,就能够正常使用软件了,下面介绍两个我发现的新功能。
1.自动代码补全功能。KEIL终于在4.72a版本中出这个功能了,V5中同样有这个功能,写代码的终于有福了,熟悉VS、CodeBlock等编译环境的开发者终于也能在KEIL上更加方便的编程了。但是这个功能不建议新手使用,新手还是应该多敲一敲完整的代码加深印象的好。设置方法如下:

Edit-Configuration-Text Compeltion,在此选项卡下勾选Symbols after 3 Characters,设置在多少个字符后出现代码补全。但是这个功能需要VC++2010开发库支持,我之前安装了VS2012所以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功能,如果你的这个选项卡里没有相应的功能说明你没有安装VC++2010开发库。
微软下载地址: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5555
或百度云盘下载   x86:http://pan.baidu.com/s/1kUu44
x64:http://pan.baidu.com/s/1cgNEt

安装之后就可以体验代码自动补全功能了(下图)。

2.另一个不同是工具栏上新增了两个按钮,据说是叫固件库管理,至于怎么使用还没弄懂,希望有大牛可以来讲解一下。

MDK 5.0我也就刚试用几个小时,其他高级功能还没研究出来,新版本有没有什么BUG也不好说,还请其他高手指点一二吧。

楼主:
纠错与致歉:由于我的疏忽,我在1楼上传的jlink-v8固件(MDK5可用).rar 上传错误,不能解决JLINK提示克隆的问题,现在上传能解决克隆问题的JLINK固件:
,在此向之前66位下载固件的朋友表示歉意,为您们的学习和编程带来了不便,希望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回复重新下载固件解决你们的问题。

感谢 了无  朋友及时发现问题并联系了我,这次上传的固件已经经过他的测试,可以解决JLINK提示克隆问题。希望其他朋友如果发现有其他问题能够及时私信联系我,看到了一定回复。(不知道留QQ是否违反规定)

楼主:
感谢 meirenai  和 dengyue008 朋友提供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出现问题:

就是这样,前面的文件都没事,编译到  core_cm3.c  文件的时候就出错了,
错误信息是

..\Output\STM32-DEMO.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utput\core_cm3.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方法:
问题已经找到!就是安装系统时的用户名是中文导致的!
重新建一个纯英文的用户,登陆后再安装就正常了!

楼主(2014-08-30):
旧的链接已经失效。新链接:

MDK V500:http://pan.baidu.com/s/1bnivDaZ
C51 V952:http://pan.baidu.com/s/1o6JmX4I

JLINK固件解压密码:lkddianxie

网友(2013-11-01):
好,支持一下,学习了。

网友A:
终于出到5了……

网友B:
什么操作系统  win7? win8可否?

网友C:
Win8可用,楼主的教程很不错,辛苦了。希望有大牛来写个版本管理功能的使用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8可用,楼主的教程很不错,辛苦了。希望有大牛来写个版本管理功能的使用教程 ...

为啥我的不能用呢,编译时出错,待会截个图

网友:
谢谢。。留着备用

网友D:
keil 5还是有一些缺陷,最好的是文件大小变了,,其它的芯片库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更新,这点很好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8可用,楼主的教程很不错,辛苦了。希望有大牛来写个版本管理功能的使用教程 ...

每次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是编译到 core_cm3.c 文件的时候出现的,求大神给解答。

网友E:
重下了固件还是不能用JLINK,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出到5了……

不知道这个版本有没有什么缺陷或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操作系统  win7? win8可否?

我用的win7 , win8也可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8可用,楼主的教程很不错,辛苦了。希望有大牛来写个版本管理功能的使用教程 ...

感觉这个功能应该能对开发者提供很多便利的,但是还没弄明白,同样期待大牛写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il 5还是有一些缺陷,最好的是文件大小变了,,其它的芯片库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更新,这点很好 ...

是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安装,不用像以前那样都要全安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下了固件还是不能用JLINK,哎

怎么可能呢??我这刷了5个JLINK都能用了,你是用我提供的那个固件刷的么??现在提示什么?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393-1-1.html

楼主给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搞不明白,重装了N遍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393-1-1.html

楼主给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搞不明白,重装了N遍了  ...

我刚刚找了个野火的例程,可以编译,没有出现问题呢。我用的win8 32bit 企业版,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找了个野火的例程,可以编译,没有出现问题呢。我用的win8 32bit 企业版,看看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呢 ...

好吧,貌似是系统的问题  我是win8 64位系统

网友:
赞LZ,支持大家都出来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貌似是系统的问题  我是win8 64位系统

我用WIN7 64位编译野火的程序和我以前写的程序都没问题,换个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B:
我也是用的 野火的工程模版编译的 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居然也有C51的?

网友F:
有使用C51的么..我怎么没有补全设置这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的 野火的工程模版编译的 不知道是哪的事

今天我也有个工程编译不通过了,用4.70的能通过,用5.0的就不能通过

根据提示怀疑是芯片存储容量定义的问题,就把设置里的这个宏定义给删掉了(下图)

然后在源文件里定义了这个宏(下图)

现在问题解决了,能编译通过了,而且跑起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要不你按这个思路看看能不能解决。
至于我这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也没想明白,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使用C51的么..我怎么没有补全设置这栏呢

是没有整个选项卡还是有那个选项卡但是没那几个选项??如果有那个选项卡的话那就是因为你没有VC++2010的开发库,按我上面说的装一个就行,如果是连选项卡都没有的话那就说明不支持这个功能了。

网友:
下载之前回个话啦。

网友:
Win8 Pro 64 位,确认无问题。

网友:
WIN8真的不行,我只有MDK 4.54可以用,其它都不能用。4。71A也不行,编译就死。

网友G:
51和mdk可同时用吗?

网友:
LZ好人,希望更多好人接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也有个工程编译不通过了,用4.70的能通过,用5.0的就不能通过

解决办法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G:
希望大家把此贴打造成一个KEIL学习进阶强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51和mdk可同时用吗?

当然可以同时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大家把此贴打造成一个KEIL学习进阶强贴

好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法

因为KEIL mdk的贴太分散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同时用啊~

以前没尝试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每次编译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是编译到 core_cm3.c 文件的时候出现的,求大神给解答。 ...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现象,系统也是win8 64位的,
即便是编译例子项目也一样的报编译错误!
不知道哪位大师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I:
不知道刷固件有没有风险,明天试着刷下

网友J:
刚刚尝试着去用LZ的固件更新了JLINK固件,发现还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出现克隆的提示,然后MDK就自动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没尝试过!

可以同时用的,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如果CODE的时候右键go to defination的时候提示错误的话,把C51和MDK分开装在不同的文件夹里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刷固件有没有风险,明天试着刷下

很好刷的,第一次刷可能会费点劲,以后的话很快的几分钟就能搞定,我也是那天第一次刷,还是挺顺利的。
刷JLINK的教程坛子里有很多,这个帖子里我传的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尝试着去用LZ的固件更新了JLINK固件,发现还会出现一样的问题...
出现克隆的提示,然后MDK就自动关了 ...

仔细阅读这个帖子哦~~有描述的,把JLINK固件重刷下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现象,系统也是win8 64位的,
即便是编译例子项目也一样的报编译错误!
不知道哪位大师 ...

没有遇到啊~不如把有问题的工程发上来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解决啊

网友:
不错!有机会也试试MDK5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下了固件还是不能用JLINK,哎

实在是不好意思,之前传的固件传错了,您可以下载我在51L重新上传的固件,可以解决JLINK被提示克隆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纠错与致歉:由于我的疏忽,我在1楼上传的jlink-v8固件(MDK5可用).rar 上传错误,不能解决JLINK提示克隆 ...

了无就是我哈哈,也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了无就是我哈哈,也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时用的,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如果CODE的时候右键go to defination的时候提示错误的话,把C51和MDK ...

谢谢指导!现在用C51做产品设计(C8051F060);同时用LPC1788做产品开发!

网友:
下了5,一直都未装,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了无就是我哈哈,也多谢楼主

看出来了,哈哈哈!

网友:
很全的技术贴,谢谢

网友:
win8绝对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遇到啊~不如把有问题的工程发上来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解决啊

不是具体工程问题,我的是包括例子程序都出同样的问题,只要一编译c文件就挂了,汇编文件没有问题,重装了系统,删了MDK目录重装都一样的,郁闷啊!

网友:
现在还在用4.72a!下载备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我下新的再试下

网友:
下次再试,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辛苦了,我下新的再试下

这次可以了吧?

网友:
楼主给的资源挺给力,但是keil 5的芯片支持库不怎么给力,打个比方,用NXP1114和1768的就不那么顺当了,这两个就不见了,所以速度卸载。

网友:
输入解压密码后,依旧无法解压,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哪里有问题。

网友K:
不好意思,找到真正的密码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找到真正的密码了,呵呵。

边上不是写着密码呢么??难道我又打错了哦?

网友E:
用7zip的看不到密码,求密码一枚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上不是写着密码呢么??难道我又打错了哦?

哈哈,看成这个了。对语义理解有误。多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7zip的看不到密码,求密码一枚

解压密码为:lkddianxie

网友L:
KEIL MDK4.72A 在写STM32的时候可以自动补全(仅测试STM32)
在写C51 的时候还不能自动补全,是版本不对吗。
(PS:C51 的是9.00)

楼主:
引用 网友L:
KEIL MDK4.72A 在写STM32的时候可以自动补全(仅测试STM32)
在写C51 的时候还不能自动补全,是版本不对吗 ...

C51不支持,我用的9.52也不能自动补全

网友M:
下载时出现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新版本还没尝试过,不太想用最新版本,出现问题可就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下载时出现这个是什么问题

你的芯片大小选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7zip的看不到密码,求密码一枚

lkddianxie

网友N:
识别没什么问题,只是刷完后LOAD的速度不能太快,最多就5K,如果上了1MHz的速度就会出错

网友:
多谢楼主,先收起!!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芯片大小选了么?

没找到这个选项   不是应该项目自带配置文件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遇到啊~不如把有问题的工程发上来大家看一看能不能解决啊

问题已经找到!就是安装系统时的用户名是中文导致的!
重新建一个纯英文的用户,登陆后再安装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识别没什么问题,只是刷完后LOAD的速度不能太快,最多就5K,如果上了1MHz的速度就会出错 ...

那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吧?我一直用10MHz一点问题都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找到这个选项   不是应该项目自带配置文件的么

不知道你解决问题了没。芯片存储密度是要自己选的啊。需要和自己用的芯片匹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WIN7 64位编译野火的程序和我以前写的程序都没问题,换个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 ...

请问你win7 64位下当下载完程序时有没有出现闪退啊,咋我的会出现闪退呢

网友O:
楼主强悍,MDK闪退搞定了,非常感谢,但是MDK5里面为什么找不到器件啊

网友N:
引用 楼主:
那应该是你的电路有问题吧?我一直用10MHz一点问题都没有哦~

不是电路问题,用另一个没刷过的同样的Jlink就可以5MHz,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P:
若是能精简一下就好了,安装文件过大,我的老本本受不了

网友Q:
好人,功能是强大,不过习惯改了,有点麻烦.

网友:
很好的教学贴,不错

网友:
楼主好人啊,给新手指明道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是电路问题,用另一个没刷过的同样的Jlink就可以5MHz,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

也可能是你那个JLINK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强悍,MDK闪退搞定了,非常感谢,但是MDK5里面为什么找不到器件啊

Device么?还是什么?

这个你安装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若是能精简一下就好了,安装文件过大,我的老本本受不了

已经精简了~这个版本的各个芯片的包都是单独安装的,以前的版本都是直接全部装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人,功能是强大,不过习惯改了,有点麻烦.

用起来和KEIL4一样哦~

网友:
收下了,安装mDk5时用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也可能是你那个JLINK的问题

你用MDK5没遇到建工程不能添加文件夹么(就是add group……),还有就是build的时候还是会rebuild去全部编译一遍哇?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用MDK5没遇到建工程不能添加文件夹么(就是add group……),还有就是build的时候还是会rebuild去全部 ...

添加文件夹很正常啊,在Manage Project Items里添加试试。build的问题遇到过,我用自己建的工程没有问题,用野火的就会rebuild,不清楚为什么

网友R:
楼主看看这个问题,WIN7安装keil4.71A如此,win8安装keil5.0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真纠结啊。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556560&extra=

网友:
引用 楼主:
Device么?还是什么?

好像没有,嗯,谢谢啦

网友(2013-12-01):
不错不错  顶一下  下载了   不知道能不能添加STC的单片机

网友S:
器件库没有LPC11xx系列和17xx系列,Pack Installer里也没有,在线更新也没有,不知要怎么添加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看看这个问题,WIN7安装keil4.71A如此,win8安装keil5.0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真纠结啊。http://www.amobb ...

ARM/segger目录下的全部文件买不进行替换应该不会有这个提示吧。如果提示J-LINK clone ,不要替换文件,按照我教程里的方法重刷JLINK固件可以解决。

网友:
不错,已经安装了MDK5.0

网友T:
device里面都是空的是怎么回事啊

安装完了以后一建新的project,就不能选device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器件库没有LPC11xx系列和17xx系列,Pack Installer里也没有,在线更新也没有,不知要怎么添加进来。 ...

确实没找到,求大神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T:
device里面都是空的是怎么回事啊

安装完了以后一建新的project,就不能选device哦

没遇到啊~~截图来看看~

网友:
先谢谢楼主! 还没验证, 我碰到的是 函数嵌套深度问题

网友U:
引用 楼主:
感谢 meirenai  和 dengyue008 朋友提供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被这个问题折腾一个月了,烦死了快!我mdk5.0 + windows8.1 x64,使用的microsoft账户直接登录的系统,是中文名,所以死活搞不定,还以为是软件不兼容呢,愁死了都。现在立马去卸载,重建英文名账户重装试试。如果能解决,一定非常Thank you!

网友V:
.\Obj\11.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42156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for this version of the linker.
破解成功怎么还有大小限制啊,求解?

网友V:
MDK5
提示:APP\app\main.h(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在老版本就没问题,求解?

网友:
感谢啊!很好很强大!

网友:
感谢分享, 还在用 4.7,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请看图。。。

没遇到过,现在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V:
.\Obj\11.axf: error: L6050U: The code size of this image (42156 bytes) exceeds the maximum allowed  ...

你只注册了51的吧?ARM的也得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V:
MDK5
提示:APP\app\main.h(5):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10x.h": No such file  ...

这不是软件的问题吧,头文件的路径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遇到过,现在解决了么?

放弃了keil5   用回keil4了。。。

网友(2014-01-21):
mark  等等试一试

网友:
楼主,解压固件库还需要密码啊?

网友(2014-03-21):
pro版本能不能破解的?

网友:
讲得很详细。

网友:
好吧,被迫升级!

网友(2014-04-24):
太好了,试试先

网友:
自动补全,听说要安装 VS2010 XX 库? 了、算了吧,最不爽这种了。

网友:
好东西,做个记号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M:
下载时出现这个是什么问题

我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后来从MDK4的文件夹.\Keil\ARM\Flash中找到STM32F10x文件夹和STM32F10x_512.FLM,复制到MDK5文件夹\Keil_v5\ARM\Flash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马克思密达

网友:
谢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W(2014-07-10):
为什么JLINK固件压缩包被加密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为什么JLINK固件压缩包被加密了呢?

压缩包旁边写的有密码   lkddianxie

网友X(2014-08-10):
MDK的链接失效了。楼主能再发一次么

网友:
好贴呀。说得明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X:
MDK的链接失效了。楼主能再发一次么

已重新分享,在146楼

网友(2014-09-19):
引用 楼主:
感谢 meirenai  和 dengyue008 朋友提供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请问下,在win8.1系统中怎么更改系统名?这个core_cm3.o困扰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被这个问题折腾一个月了,烦死了快!我mdk5.0 + windows8.1 x64,使用的microsoft账户直接登录的系统,是 ...

请问下,你的问题解决没?我的是英文账户但怎么还是不行?

网友:
恺哥写的不错啊

网友:
也想试试新版本 谢谢

网友:
那个固件库管理现在明白是什么了嘛,求解答

网友(2014-10-27):
试了一下,51可以,结果新唐编译不了。

网友:
刚刚装了,一切OK!

网友:
标注,太有用了

网友Y:
好,支持一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支持一下,学习了

头像差不多啊~

网友:
升级到mdk5是必然趋势啊

网友Z:
今天下了5.12,支持m7,jlink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今天下了5.12,支持m7,jlink不行啊

JLINK怎么不行了?

网友Z:
Ca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Z:
Canot load flash Device Description

是不是这里忘了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里忘了选了

  是的。
回馈你一点:下载不动把地址拖到迅雷下去

网友:
5.0好用吗?

楼主:
我觉得挺好的,用起来和4.0没什么差别,软件的大小比4小挺多,有代码自动补全的功能,这个我比较喜欢

网友AA:
装了5,0后,这个烧写时的flash要怎么添加

楼主(2014-11-26):
引用 网友AA:
装了5,0后,这个烧写时的flash要怎么添加

没太明白你问的什么意思啊。。。

Option->Debug->Settings->Flash Download
见167楼的图

是问的这个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你问的什么意思啊。。。

Option->Debug->Settings->Flash Download

就是flash文件夹没有FLM文件了,没法在MDK中烧写。后来把低版本的flash文件夹拷过去,解决了

网友:
在win8.1上使用,Navigate Backwards功能使用不正常,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这个问题呢?比如对着变量或者函数选择“Go to definition xx”,然后无法通过点击Navigate Backwards按钮退回到之前的位置

网友:
好东东,mark一下

网友:
用了几天后,一点DEBUG,就是这样

网友:
下来试下,谢谢了

网友(2015-07-29):
楼主好贴,正在为jlink的事烦恼呢

网友(2015-08-31):
JLINK能用了,谢谢

网友:
可以用,谢谢,我用的MDK是5.16的

网友:
必须赞一下!

网友(2015-10-21):
太谢谢楼主了,MDK5和山寨J-link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网友:
这个要收藏,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网友(2016-03-06):
好方法,终于解决问题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刚试用MDK5.18.

网友:
复1楼,右2个图标,第2个是包管理器,换了CPU厂家或型号 ,应该及时下载CPU PACK包,里面有CPU外设对应的驱动包。
不然没法编译。
471之前的版本是不想要的,下载后,是包含各种外设CPU驱动的,51版之后,必须下载PACK包。

网友(2016-12-26):
楼主 请问,我Jlink 擦除固件后,接上usb,识别不到atm6124,我是win7  64位的,这个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