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 使用FATFS读写U盘 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3-11-01):
这是fatfs在LPC1788上的底层驱动,也就是diskio.c文件,下面只是读函数,正常情况下只需调用
                if(MS_BulkRecv(sector, count, buff) == OK)
                        return RES_OK;
                else
                        return RES_ERROR;
上面这四句就可以了,但是由于USB DMA RAM不能是0x10000000到0x10010000这个内存空间,所以只能用外设RAM或者是SDRAM,
但是在MS_BulkRecv(sector, count, buff_tmp) 这个函数中只要count大于8就会进入Host_WDHWait()函数中,且跳不出来。但count小于8就没有问题
可以正常传输。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umber */
        BYTE *buff,                        /* Pointer to the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tart sector number (LBA) */
        BYTE count                        /* Sector count (1..255) */
)
{
        BYTE *buff_tmp;                 //willow add
        DWORD sector_tmp;
        uint32_t        i;
        buff_tmp=buff;
        sector_tmp=sector;
        if(!count) return RES_PARERR;
        if(drv == 0)
        {
                if (Stat & STA_NOINIT) return RES_NOTRDY;

                //willow change         //防止接收緩沖區溢出
                if((uint32)buff<0x10010000)
                {
                        for(i=0;i<count;i++)
                        {
                                if(MS_BulkRecv(sector_tmp++, 1, UserBuffer) != OK)
                                        return RES_ERROR;
                                 memcpy(buff_tmp,(const void *)UserBuffer,512); //??
                                 buff_tmp+=512;
                        }
                        return RES_OK;
                }
                else
                {
                        while(count)
                        {
                                if(count>=8)
                                {
                                        if(MS_BulkRecv(sector, 8, buff_tmp) == OK)
                                        {
                                                count-=8;
                                                buff_tmp+=4096;//        (8*512)
                                        }
                                        else
                                                return RES_ERROR;
                                }
                                else
                                {
                                        if(MS_BulkRecv(sector, count, buff_tmp) == OK)
                                                return RES_OK;
                                        else
                                                return RES_ERROR;
                                }
                        }
                        return RES_OK;
                }
        }

楼主:
看来是没人知道

网友(2014-04-15):
高手都去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