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是何物?

楼主(2013-11-01):
拆了个人家做的仪器,里头有这个东西,从没见过这个,求大神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吧?

不是啊~拿电容表测过了

网友:
有可能是RC组合器件。

网友B:
三端滤波器。就是一电感加一穿心电容。

网友B:
TDK是专做电感器件的

网友:
EMI滤波器

网友:
LCL 滤波器

网友:
有几个引脚?

网友:
长见识。从未见过也

网友:
就是滤波器,丝印流水号一般是FLxx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端滤波器。就是一电感加一穿心电容。

非常感谢~

网友:
三端器件,两边各一个穿心磁珠,交点接一个电容到地,滤波原件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帮顶

网友:
厚膜组件,把树脂磨下来就知道是什么了

网友:
EMI滤波器,就是串接两个磁珠中间挂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TDK是专做电感器件的

+1024

网友:
支持5楼的说法,RC滤波器件.

网友:
见识了
三端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