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咨询:64位系统下的quartusii不能把程序下载到CPLD中

楼主(2013-11-01):
问题:我系统是64位的,在安装好USB-BLASTER驱动后,可以擦除CPLD芯片,写入程序却总是不对!我试了下同样的程序32位系统下没有问题!谁遇到过啊?

楼主:
下载进度条在动,下载器的灯也在闪,程序就是不进去!怎么办呢!

网友:
通是64位系统,win8,win8.1都烧过MAX II的,没问题

网友:
win7 64位 烧过 EPM240  没有问题。  最新的13版本的。

网友:
win7 64位运行正常

网友(2014-01-04):
WIN7 X6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WIN7 X6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是不是LZ的仿真器,不是ALTERA原厂用FTDI+CPLD的方案做的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852313122

网友:
我的win7 64位,同时安装有64位和32位,64位的不行,32位的正常,跟楼主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