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V7670的外部输入时钟问题

楼主(2013-11-01):
各位看客,我FPGA系统的时钟时50M的,可以直接给OV7670吗?貌似不可以啊,分频神马的也不行,我看手册上说可以输入24M,13M,26M,我50M也不好分频得到24M,13M,26M啊?改怎么办?

楼主:
是要用小数分频么?

网友:
可以用 DCM啊

网友A:
你给25MHZ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25MHZ不就好了

哦,谢谢你啦。我之前一直以为XCLK必须为手册上那个几个时钟频率,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
用锁相环可以分出来啊

网友:
楼上正解哦,25M妥妥的。。。

网友(2014-03-12):
还要给OV7670输入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