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万行的verilog,算是什么规模的项目?

楼主(2013-11-01):
没有类似的评估经验,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这么评估的吧
不过一万行应该很多了

网友:
中小规模。我做过的项目有20多个文件的,最大那个文件有差不多5K行。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很流弊的样子

网友:
很牛B了,对于我新手来说

网友:
一个文件一万行?很牛的~  我感觉很厉害啦!~~~

网友:
光是滚动滚轮应该都手酸吧

网友:
我只写过500行以内对verilog 项目

网友:
我觉得verilog根本不能用行数来衡量工作量

因为 按照代码编程规范来写

肯定有很多“冗余”的

网友:
一个文件里写1W行的verilog hdl代码?应该不是这样吧?

网友:
这么多代码应该分模块来写的,放到不同的文件里。

网友:
楼主具体说一下 什么项目

楼主:
是分成很多文件的,一个module一个文件,一般单个文件几百行左右。
通信类的项目,处理一些协议,还有总线接口什么的。

网友:
做完之后岂不是可以换个鼠标了

网友:
楼上的都跑题了吧。况且lz说这个项目有1万行,没说是单个文件有1万行。再说谁会把一个项目都写成一个文件且有1万行呢,应该非常非常非常少的情况吧

网友(2014-01-16):
如果是主体是状态机之类而不是申明啥的,很牛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