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享一下示波器测量纹波的方法。

楼主(2013-11-01):
我一般都是看网上的一些资料测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标准之类的东西,  各位坛友说说自己的测量方法吧。

一些资料上说:
                        去掉示波器接地环,减小接地环太长形成天线效应带来的不良影响。

                        打开带宽限制,数字示波器很多带宽限制默认20MHZ

                        交流耦合

                        选择峰峰值测量,也就是Vpp

                        有时需要在探头上并电容等等一些措施。

我的问题是,这些措施用在测量上,测出的纹波已经偏离了实际值,有何意义?  再者,什么时候在探头上并电容? 不能说一测纹波太大就并电容。 又并多大的电容? 有人用10uF,有人用22uF,有人用47uF,当然还要并各104的小电容。有什么根据和标准?

关于带宽限制,有人说要打开,有人说要关闭,shit,到底打开还是关闭? 总不能又打开又关闭,这是个啥状态?!

大家说说各自的办法吧。

网友:
除去并电容那一项,前面的感觉挺有道理

网友A:
以上措施,其根本目的是测得真正的纹波,避免辐射干扰等造成的误差!

我的方法是,直接用50欧姆的同轴电缆做探头和馈线,末端再用RC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关键是哪些信号是要测量到的,哪些不是真实的信号。

网友:
如果是专业电源设计,会有规格书,测试规范等要求的。
我现在碰到的大部分是输出终端测量,并联10uF、0.1uF电容,去掉地线环,AC耦合,20MHZ带宽限制。
也有要求直接测量的,不加电容,AC耦合,300MHz全带宽。
指标都叫做纹波+噪声,峰峰值

楼主:
要测的信号当然是Vpp或者说是纹波+噪声。   关键是测试是否有特定的标准。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出口的,3.3V或5V部分纹波一般在5mm以下。9至12V的电压直接测量时一般大于100mV,但是如果对探头进行特殊处理,再对示波器进行设置后,会小到20mV以下。  我在想,这种经过特殊处理的测试是不是自欺欺人了。   怎么能代表产品实际的纹波与噪声干扰?

网友:
纹波噪声不一样, 纹波是那个随开关管周期上下的波形. 噪声测量是另外的内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测的信号当然是Vpp或者说是纹波+噪声。   关键是测试是否有特定的标准。我现在做的东西是出口的,3.3V或5 ...

有地线环的时候,一定会有空间噪声引入。而且,距离电源变压器很近,辐射干扰一定会进入地线环的测量系统。如果测试内容有这样的要求,那就不能去掉地线环。如果没有这样的要求,那就可以去掉地线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上措施,其根本目的是测得真正的纹波,避免辐射干扰等造成的误差!

我的方法是,直接用50欧姆的同轴电缆 ...

     直接用50欧姆电缆接示波器输入的话,大概带宽是达不到20MHZ的(示波器探头X1档的话通常只有7MHZ左右),请问末端加RC补偿怎么做法?能画个图什么的说明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