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Win8外接硬盘,总感觉没以前XP那么可靠

楼主(2013-11-01):
这几天我笔记本电脑上安装于光驱位上的硬盘,感觉就快挂了,经常读取不了数据,出现I/O错误什么的。开始怀疑是接触不良,可后来几次试验下来,确定应该是硬盘本身有问题了。只使用了不到1年就面临提早退休了。

我怀疑是不是和Win8有关。以前用XP的时候,弹出USB接口的移动硬盘,硬盘灯会熄灭,硬盘会停止转动,而现在Win7和Win8弹出设备后,硬盘实际上还是在转的,拔掉线后会发出一声金属撞击的声音。
光驱位的SATA接口也是同样,在电脑关机的时候,该硬盘也会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

我觉得我这块硬盘寿命那么短,估计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不知道有没有人也发现这一问题。

网友A:
会不会本身现在的硬盘质量就比以前差一些?

网友B:
win7下弹出usb后,要像XP一样断电的话,需要该注册表项,网上搜索一下就有教程了。

网友:
vista 到 7 到 8  用了5年移动硬盘都没坏过一个..

网友:
06年的硬盘坚挺到现在的飘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本身现在的硬盘质量就比以前差一些?

笔记本硬盘从90年代就全是玻璃的了。拆了个95年的1G老硬盘,一敲,碎了。新的750G的用着用着挂了,打开后开始还以为是铝合金的,结果有次被砸了一下,也碎了。这年头,厂商黑啊。所以,可靠不可靠,全拼RP,买到好的用个几十年不坏,买到不好的,说不定两天就坏了。铝合金盘缺点是发热大,需要良好的散热,但是可靠性,傻子都知道比玻璃的好。
所以,最可靠的,还是大容量SLC的SSD,这种货在固件里加上自校验功能,在校验出现ECC错误时自动刷新区块,可以保证数据几千年不坏。而且,速度刚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硬盘从90年代就全是玻璃的了。拆了个95年的1G老硬盘,一敲,碎了。新的750G的用着用着挂了,打开后 ...

SLC的价格,尤其是大容量,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啊- -真的重要又不是非常机密的数据的话,放dropbox,基本上万无一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LC的价格,尤其是大容量,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啊- -真的重要又不是非常机密的数据的话,放dropbox,基本 ...

你搞笑么,100KB/s的上传下载速度,你传个几GB试试。
在有生之年,SLC的价格肯定会降到1RMB/GB,这个可以放心。不过得等多少年我还真不能预测。

网友:
运气稍微好点,用电脑14年,硬盘暂时没有坏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笑么,100KB/s的上传下载速度,你传个几GB试试。
在有生之年,SLC的价格肯定会降到1RMB/GB, ...

代码,原理图,文档什么的,放dropbox挺合适的,而且还有3个月的历史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下弹出usb后,要像XP一样断电的话,需要该注册表项,网上搜索一下就有教程了。 ...

这位朋友才是说到本质了

网友:
Ghost版?

我用orico硬盘盒 西数蓝盘1T 3.5寸 USB3.0接口 操作系统Win7SP1 64bit
系统里弹出USB硬盘的话 能明显听到硬盘逐渐减速直到停止转动